[整流与稳压] 单相电机发烫 ,如何解决?

楼主(2016-09-23):
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压,达到控制单相电机转速的目的。
目前可以实现调电压控速。但是电机发烫的厉害,不知原因。
请高手指点,谢谢!

可控硅BT137-600B
5V工作STC15单片机GPIO输出控制可控硅关断和导通
单相电机为120w   220v,带减速机。
启动电容8UF。

网友A:
电流大了就发热,负担重了电流就大

网友B:
高次谐波太大,用电压调速,或换个大一点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次谐波太大,用电压调速,或换个大一点的电机。

电机是不能更换的。
这个电机专门配了一个有线调速器。 会发热 但是不发烫
我做的是一个无线的调速器。 会发烫

高次谐波如何滤除?

网友C:
  这个现象我估计是, 你的调整方法不对了,

应该是 要用PWM 电流型/变频率  来调速度,

  你调了电压,  功率不变下, 电流必须变大,    发热也就更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不能更换的。
这个电机专门配了一个有线调速器。 会发热 但是不发烫
我做的是一个无线的调速器。  ...

你的无线的调速器要模拟原来的有线调速器,不要偏离太大。

网友D:
交流电机调速需要变频的
直流电机可以变电压调速的

基本原理如此

网友E:
我居然看成了“单电相机“

网友F:
交流电机有同步,异步,串激,并激之分, 后两者可以调压调速, 前两者为感应电机, 微功率(分马力以下)感应电机可琢情调压调速, 但必须是风机等软负载, 若是恒转矩的情况, 由于调速就意味着功率下降, 绕组电流有效值要下降, 要保持扭矩, 那转子铝条的电流要大幅度增加. 可见此应用条件下, 定子自身发热量不大, 是转子高烧烘烤定子.

网友G:
单相电机为120w   220v,带减速机。
配 启动电容8UF。

-----------------------------------------------------------------------------

启动电容配的太大了!!!

启动电容配的越大,电机发热越历害!!!

网友G:
单相电机为120w   220v,带减速机。

一般配 4UF启动电容。

而250w   220v,带减速机。

才配 8UF启动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为120w   220v,带减速机。

一般配 4UF启动电容。

100W4U是针对220V, 110V那就得8U对不? 楼主玩调压调速

网友A:
启动完成后就撤了,与热无关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完成后就撤了,与热无关乎?

启动电容 和 运行电容 都是这个,没有离心开关

网友A:
那就叫分相电容什么的,老许说电容大了。

网友B:
你这个控制可控硅的PWM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控制可控硅的PWM是什么意思?

检测到过零点,通过定时器定时到一定时间给可控硅一个短暂低电平让其导通。
比如半周是10ms,过零点开始计时5ms的位置,给可控硅一个短暂导通信号,这样就相当于这个半周的1/2被切掉了。电平就从234V变成一半117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0W4U是针对220V, 110V那就得8U对不? 楼主玩调压调速

跟着LZ说启动电容,实际上是运行电容,因为这类带减速器的可控器电压调速小交流电机,都是电容运行单相电机。

由于运行电容是和辅助线圈,串联后接入 交流220V的,电容越大,移相越厉害,辅助线圈两端的电压也越高,电机的发热也厉害。

为了改善这类电机电压调速低速无力的缺陷,一般运行电容取大一号,并且电机机壳号也取大一号,线径加粗,采用铝外壳,有利于散热,减少电机温升。

网友G:
正规的这类带减速器的可控器电压调速器,都是闭环控制的,通过小交流电机尾部的测速线圈反馈运行速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0W4U是针对220V, 110V那就得8U对不? 楼主玩调压调速

偶尔用用,依客户要求,十几年来,仅用过 2-3台。

不过最近一个产品,加了这个带减速的小电机,用于电动升降台,辅助解决手摇升降台太费时。

网友G:
至于 100W4U是针对220V, 110V那就得8U对不?

-------------------------------------------------------------------------------------

那跟电机的辅助线圈设计有关,厂家不同,绕制的线圈数据不同,一般绕径偏细,圈数加多,运行电容就用的小些。电机散热好,为增加电机低速扭力,电容可加大一挡。

交流100W小电机,运行电容一般为 4UF~ 6UF,  而交流200W小电机,运行电容一般为 6UF~ 8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不能更换的。
这个电机专门配了一个有线调速器。 会发热 但是不发烫
我做的是一个无线的调速器。  ...

这个电机专门配了一个有线调速器。 会发热 但是不发烫
我做的是一个无线的调速器。 会发烫

一定是你的无线的调速器没有完全模仿成原配的有线调速器,你用示波器分析后改你的无线的调速器。

楼主:
F:\_-430829684_IMG20160929221715_1475158636000_wifi_

网友H:
用两个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触发不准的。有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