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转DSP的函数可以用来干嘛

楼主(2016-09-23):
STM32有FFt转DSP的函数,这个怎么用呢,可以用来干嘛呢

网友A:
应该是用作数字信号处理的吧。

网友B:
应该是DSP处理FFT吧,还能FFT转DSP?

网友C:
STM32有个DSP的函数库,是指的这个吧

网友D:
是使用dsp库的FFT函数吧,可以用来测相位之类的

网友E:
FFT快速傅氏变换,STM32有个DSP库,可以做FFT变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FT快速傅氏变换,STM32有个DSP库,可以做FFT变换的

FFT可以用来干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FT可以用来干嘛呢?

FFT主要用来进行信号分析的,音频,射频这些地方用得着的。

网友H:
说实在的,STM32F10系列的没有浮点运算单元,做FFt运算有点吃紧。用M4的芯片就好多了。

网友I:
使用STM32官方提供的DSP库进行FFT,虽然在使用上有些不灵活(因为它是基4的FFT,所以FFT的点数必须是4^n),但其执行效率确实非常高效。

网友J:
在STM32F10x系列处理器上,如果使用72M的系统主频,进行64点的FFT运算,仅仅需要0.078ms而已。如果是进行1024点的FFT运算,也才需要2.138ms。

网友K:
傅里叶变换能将满足一定条件的某个函数表示成三角函数(正弦和/或余弦函数)或者它们的积分的线性组合。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傅里叶变换具有多种不同的变体形式,如连续傅里叶变换和离散傅里叶变换。最初傅里叶分析是作为热过程的解析分析的工具被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