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雾化片原理

楼主(2016-09-23):
大家好:

加湿器雾化片的工作原理:
     将压电陶瓷片(俗称雾化片)安装在一个盛水容器的底部,并由一个驱动控制电路产生与雾化片谐振频率一致的驱动电压加在雾化片上,雾化片便会产生振荡能量。振荡能量在水中沿着与雾化片表面垂直的方向传播,在合适的水深情况下,能量传播轴上的水面集中隆起一个水柱,水柱的前端集中的发生大量且微小的张力波,使隆起水面的表面张力大幅度的减少,水面被表面张力波的波长分裂成许多微小的区域,每一区域好像互不粘结一样独立地成为一个一个的微粒子,散发在空气中形成雾的效果,这就是利用压电陶瓷片对水进行雾化的原理。

现在遇到一个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在加湿器雾化片底部开孔型的散热铁片中,雾化片工作不论多久,雾化片背面始终光亮,无水渍,但是如果铁片是密封型的,则雾化片工作一段时间后,雾化片底部会发黑,并有水渍,就是不清楚这个水渍是从哪里产生的?已经排除了水箱密封圈漏水的可能性。不知道能否从原理上解释雾化片背面水渍的产生根源。

网友A:
既然是雾化片震动, 会产生很大的水压, 密封很可能产生微渗漏的

如果是靠密封圈密封的话, 渗漏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雾化片震动, 会产生很大的水压, 密封很可能产生微渗漏的

如果是靠密封圈密封的话, 渗漏是必然的 ...

谢谢!

估计不管是开孔型的后盖,还是密封的后盖,其实在雾化片工作一段时间后,雾化片背面都会产生水渍,开孔型的看不到水,估计是因为雾化片本身震动和发热把水份蒸发掉了。

这种解释不知是否合理,还望大家给点意见啊!谢谢~

网友B:
这种与超声波相比咋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估计不管是开孔型的后盖,还是密封的后盖,其实在雾化片工作一段时间后,雾化片背面都会产生水渍 ...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请教楼主一下 这个雾化片两端的震荡电容该如何选取

网友E:
不用散热片好了

网友F:
电子烟是这原理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子烟是这原理不

网友H(2019-04-29):
雾化片驱动功率放大器
ATA-2021H是一款可放大交直流信号的单通道高压放大器。最大输出200Vp-p (±100V)高压,可以驱动高压型负载。电压增益数控可调,一键保存设置,提供了方便简洁的操作选择,可与主流的信号发生器配套使用,实现信号的完美放大。输入为BNC接口,输入电阻50Ω、5kΩ两档可选,完美匹配高低内阻信号源。
电压增益数控0~60倍可调,具体分为粗调(1step)和细调(0.1 step)两种。结合液晶面板增益的显示,能够快速调整至需要的电压值。
通道数:
ATA-2021H:        单通道
输入接口特点:
输入接口:        BNC接口
输入电阻Rin:        50Ω / 5kΩ可切换
输入上限Input:        10Vp-pMAX
输出接口特点:
输出形式:        单端输出
输出接口:        香蕉插座
输出电阻Rout:        5Ω / 1kΩ(可定制)
带宽(-3dB):        DC~1MHz
电压增益:        x0~60(0.1 step)
压摆率:        500V/μs
最大输出电压:        200Vp-p (±100V)
最大输出电流(峰值):        500mA
最大输出功率:        50W
负载上限RL:        ≥200Ω
输出保护:        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