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 Debug Target窗口一片空白

楼主(2016-09-23):
Select Debug Target窗口一片空白

网友A:
目标板连好了吗?是不是硬件没接好

网友B:
硬件问题。应该是电脑接口出现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开发板没有被IDE所识别出来

网友C:
只要关掉Creator,再将你的开发板重新拔下来再插到电脑上,然后再打开Creator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D:
你从creator中选择select debug target,然后查看配置,看你编程的配置是否正确?如果你不能确定的话,你把配置的截图发到这个论坛里面,然后我可以帮你确认一下? 你是用什么模式进行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