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按键是否被PSOC驱动到GND了?

楼主(2016-09-23):
请问在CY8C24794的电容感应按键应用中,当CSD在扫描某个按键时,其他按键是否被PSOC驱动到GND了?

网友A:
比如在CSD模块中使用了多个感应按键

网友B:
软件是逐个对每个sensor pin 进行扫描的

网友C:
也就是分时扫描..

网友D:
嗯,其他按键没被驱动地......

网友E:
这个需要看你的配置,默认的是,当你扫描按键的时候,别的按键是GND的, 但是如果需要做防水的话,那就是不扫描的按键配置成接到sh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