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测试CSD

楼主(2016-09-23):
我用开发板测试CSD,我知道获得触摸按键的CSD_waSnsResult[0]; CSD_waSnsBaseline
CSD_waSnsDiff
但不知道怎么获得划条的这三个参数,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滑条你可以理解成由多个按键构成的

网友B:
只不过由一些算法来实现。

网友C:
你可以看看CSD datasheet,还有设计指南

网友D:
看看这个赛普拉斯发布五个新的CapSense®设计指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8543

网友E:
中文PSoC用户模块数据手册-CapSense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4758

网友F: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同时你的用的CSD的版本是什么? CSD2.4还是CS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