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密码锁

楼主(2016-09-23):
1、12个按键
2、用内部EEPROM保存约100个密码(最长6位)
不知CY8C21334能胜任吗?
需要用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A:
12个按键没有问题,100个密码只要你flash剩下的空间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开发环境为PSoC designer

楼主:
有什么工具可以买吗?
另外PSOC1和PSOC3那个性价比更高?
易用性哪个更好?

网友C:
你是说硬件工具吗?完全符合你应用的好像没有注意到,capsense的倒是有一些。

网友D:
PSOC1和PSOC3这两种性能都不错,PSoC3应该贵一些吧,毕竟快一些.

网友B:
易用性的话,PSOC3用的是PSoC creator开发环境,51核,可能和大家的开发习惯一致。PSOC1用的是PSoC M8C开发环境,M8C核,个人感觉也挺好用的。你可以下载一下试试。

楼主:
是开发demo板、调试工具、下载/烧录工具,可以快速熟悉PSOC1的内部资源,应用起来

网友E:
开发板:Cy3212/Cy3213
烧录+调试:MiniProg1+USB-I2C Bridge  Or MiniProg3
仿真:CY3215 (不推荐)

楼主:
谢谢,这些工具什么地方买?

网友F:
你可以买一个CY3213,里面既有按键的评估板,又有miniprog1,可以用于熟悉psoc,还有一个很便宜的FTK,好像型号是cy3270。
可以找代理商买

网友G:
为什么不用  PSOC4000 呢?价格便宜,而且还好用,开发板还便宜,随便仿真。现在代理商那里都有很多开发板,有可能免费送你

网友H:
建议用PSOC4,性价比高,可以联系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