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DMA详解——一串口为例

楼主(2016-09-23):
一. DMA原理: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存取) 是所有现代电脑的重要特色,它允许不同速度的硬件装置来沟通,而不需要依于 CPU 的大量 中断 负载。否则,CPU 需要从 来源 把每一片段的资料复制到 暂存器,然后把它们再次写回到新的地方。在这个时间中,CPU 对于其他的工作来说就无法使用。

  DMA 传输将数据从一个地址空间复制到另外一个地址空间。当 CPU 初始化这个传输动作,传输动作本身是由 DMA 控制器 来实行和完成。典型的例子就是移动一个外部内存的区块到芯片内部更快的内存区。像是这样的操作并没有让处理器工作拖延,反而可以被重新排程去处理其他的工作。

  二.STM32使用DMA

  1.DMA的设置:

  要配置的有DMA传输通道选择,传输的成员和方向、普通模式还是循环模式等等。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设置:

  //设置DMA源:内存地址& 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方向:内存-->外设

  //每次传输位:8bit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SENDBUFF_SIZE

  //地址自增模式:外设地址不增,内存地址自增1

  //DMA模式:一次传输,非循环

  //优先级:中

  DMA_DeInit(DMA1_Channel4);//串口1的DMA传输通道是通道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dBuff; //DMA访问的数据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外设作为DMA的目的端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传输数据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内存地址自增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_Normal(只传送一次),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DMA传送优先级为中等)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注:

  1、传输通道:通过查表,串口1的发送对应的是DMA的通道4,所以此处选择通道4.

  2、DMA传输方式:

  (1) DMA_Mode_Normal,正常模式,当一次DMA数据传输完后,停止DMA传送,对于上例而言,就是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个字节的传送完成后,就停止传送。

  (2)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模式,当传输完一次后,重新接着传送,永不停息。

楼主:
2、外设的DMA方式设置
  将串口1设置成DMA模式: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3、待传输数据的定义和初始化
  #define SENDBUFF_SIZE 10240
  vu8 SendBuff[SENDBUFF_SIZE];
  for(i=0;i<SENDBUFF_SIZE;i++)
  {
  SendBuff[i] = i%10+'0';
  }
  4、开始DMA传输(使能对应的DMA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5、DMA传输的完成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 == RESET)
  {
  LED_1_REV; //LED改变亮灭
  Delay(); //浪费时间
  }
  当传输完成后,就会跳出上面的死循环。

楼主:
下面是九九的一个例程,测试过,可以运行!

  /******************************************************************************

  * 本文件实现串口发送功能(通过重构putchar函数,调用printf;或者USART_SendData()

  * 这里是一个用串口实现大量数据传输的例子,使用了DMA模块进行内存到USART的传输

  * 每当USART的发送缓冲区空时,USART模块产生一个DMA事件,

  * 此时DMA模块响应该事件,自动从预先定义好的发送缓冲区中拿出下一个字节送给USART

  * 整个过程无需用户程序干预,用户只需启动DMA传输传输即可

  * 在仿真器调试时,可以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暂停运行,此时DMA模块并没有停止

  * 串口依然发送,表明DMA传输是一个独立的过程。

  * 同时开启接收中断,在串口中断中将数据存入缓冲区,在main主循环中处理

  * 作者:jjldc(九九)

  * 代码硬件基于万利199元的EK-STM32F开发板,CPU=STM32F103VBT6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USART1_DR_Base 0x40013804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define SENDBUFF_SIZE 10240

  vu8 SendBuff[SENDBUFF_SIZE];

  vu8 RecvBuff[10];

  vu8 recv_ptr;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 FILE *f);

  void Delay(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楼主:
int main(void)
  {
  u16 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ecv_ptr = 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printf("\r\nSystem Start...\r\n");
  printf("Initialling SendBuff... \r\n");
  for(i=0;i<SENDBUFF_SIZE;i++)
  {
  SendBuff[i] = i%10+'0';
  }
  printf("Initial success!\r\nWaiting for transmission...\r\n");
  //发送去数据已经准备好,按下按键即开始传输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3));
  printf("Start DMA transmission!\r\n");
  //这里是开始DMA传输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将USART1模块设置成DMA方式工作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开始一次DMA传输!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等待DMA传输完成,此时我们来做另外一些事,点灯
  //实际应用中,传输数据期间,可以执行另外的任务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 == RESET)
  {
  Delay(); //浪费时间
  }
  //DMA传输结束后,自动关闭了DMA通道,而无需手动关闭
  //下面的语句被注释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printf("\r\nDMA transmission successful!\r\n");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重定义系统putchar函数int fputc(int ch, FILE *f)
  * Deion : 串口发一个字节
  * Input : int ch, FILE *f
  * Output :
  * Return : int ch
  * 这个是使用printf的关键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USART1->DR = (u8)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ion : 延时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void)
  {
  u32 i;
  for(i=0;i<0xF0000;i++);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ion : 系统时钟设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使能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如果外部晶振启动成功,则进行下一步操作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设置HCLK(AHB时钟)=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CLK1(APB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2(APB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FLASH时序控制
  //推荐值:SYSCLK = 0~24MHz Latency=0
  // SYSCLK = 24~48MHz Latency=1
  // SYSCLK = 48~72MHz Latency=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开启FLASH预取指功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PLL设置 SYSCLK/1 * 9 = 8*1*9 = 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启动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系统时钟SYSCLK来自PLL输出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切换时钟后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设置系统SYSCLK时钟为HSE输入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等待时钟切换成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下面是给各模块开启时钟
  //启动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启动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启动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ion : GPIO设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C口4567脚设置GPIO输出,推挽 2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KEY2 KEY3 JOYKEY

  //位于PD口的3 4 11-15脚,使能设置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ion : NVIC设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Group2:0-3抢占式优先级,0-3的响应式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串口接收中断打开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Configuration

  * Deion : NUSART1设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设置:

  //设置DMA源:内存地址&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方向:内存-->外设

  //每次传输位:8bit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SENDBUFF_SIZE

  //地址自增模式:外设地址不增,内存地址自增1

  //DMA模式:一次传输,非循环

  //优先级:中

  DMA_DeInit(DMA1_Channel4);//串口1的DMA传输通道是通道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d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外设作为DMA的目的端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内存地址自增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只传送一次), DMA_Mode_Circular (不停地传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DMA传送优先级为中等)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网友A:
DMA传输方式:
  (1) DMA_Mode_Normal,正常模式,当一次DMA数据传输完后,停止DMA传送,对于上例而言,就是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个字节的传送完成后,就停止传送。
  (2)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模式,当传输完一次后,重新接着传送,永不停息。

楼主:
不需要依于 CPU 的大量 中断 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