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式传感器

楼主(2016-09-23):
CY有接近式传感器吗?可以用来唤醒电子产品用的。

网友A:
可以,cy的触摸感应可以调节灵敏度,做接近感应

网友B:
可以采用间隙扫描的方式去扫描,当扫描到有按键时就恢复正常状态扫描

网友C:
如果有段时间没操作,就进入间隙扫描的方式....

网友D:
听说可以做到20CM,但没见过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