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s5532采样出来的 AD值 怎么转换成电压的???

楼主(2016-09-23):
(无正文)

网友A:
有参考电压做比例的,0-参考电压,就是你的全部量程。

网友B:
用DA芯片就可以把cs5532采样出来的 AD数字量转换成模拟电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A芯片就可以把cs5532采样出来的 AD数字量转换成模拟电压量。

只能用 软件实现, 增加DA芯片会增加成本, 板子也得重新做,不划算

楼主:
最终 靠自己 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