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放电路是个啥?

楼主(2016-09-23):
这个是个减法电路么?

R12的作用是啥?

这个电路怎么计算它的放大倍数?

把手头上的书本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跟这个一样的。
去掉R12,就跟一个反向放大器和同相放大器放在了一起。

网友A:
U13 给出一个基准, 经过 R11,12 构成一个偏置. 仅此而已

网友B:
R12纯属多余。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计算它的放大倍数?”
输入信号在何处?不知道输入信号,谈不到放大倍数。

网友C:
用虚短虚断算啊,我就懒不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3 给出一个基准, 经过 R11,12 构成一个偏置. 仅此而已

这个基准电压我也看出来了。

那么这个放大倍数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计算它的放大倍数?”
输入信号在何处?不知道输入信号,谈不到放大倍数。
...

输入信号就是+输入端的1.59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虚短虚断算啊,我就懒不算了

虚短虚断?那么用这个虚断虚断算出来的结果跟去掉R12  的结果一样。    加入R12 用虚断虚短不会算。。。  求教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就是+输入端的1.592V

那么,1+R14/(R11//R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短虚断?那么用这个虚断虚断算出来的结果跟去掉R12  的结果一样。    加入R12 用虚断虚短不会算。。。  ...

“加入R12 用虚断虚短不会算”
你不知道加入R12后运放反相输入端到地等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1+R14/(R11//R12)。

输入电压:1.592V
输出电压:1.592V*(1+R14/(R11//R12))?

是这么算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1.592V
输出电压:1.592V*(1+R14/(R11//R12))?

不是。

楼主:
那放大倍数咋算?   模电我学的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放大倍数咋算?   模电我学的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9楼我已经给出放大倍数计算了。

11楼,我说“不是”,那是因为放大倍数的定义是:输出微增量与输入微增量之比。这个“微增量”,就是微小的变化量。
你11楼所要计算的,不是放大倍数。没有变化,何来放大?你要计算的是同相输入端为1.592V时的输出电压。
从数学角度看,假定输出为y,输入为x,那么该电路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是y=kx+b。放大倍数是k,而你要求的是y,丢掉了b。
要求b,也简单。数学上用待定系数法。简单些,令x=0,此时的输出就是b。照图计算即可。

网友D:
输入是什么?输出接哪里?电路功能是什么或者说你的需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是什么?输出接哪里?电路功能是什么或者说你的需求是什么?

电路的输入:   是运放的正输入端。
运放的输出:   是接ADC
电路的功能:   是要求的R6的电阻
现在我弄不明白输出电压跟R6的电阻的联系,因为我不知道正输入端跟输出电压的联系。所以没法求这个电阻。楼上说的数学问题我还是没怎么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么,1+R14/(R11//R12)。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么,1+R14/(R11//R12)。

虽然我认为总是这样,可是计算结果为什么和仿真结果不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的输入:   是运放的正输入端。
运放的输出:   是接ADC
电路的功能:   是要求的R6的电阻

“现在我弄不明白输出电压跟R6的电阻的联系”
R6和输出电压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你的R6上面是电表,电表另一端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

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位是多少,仍然是不知道,因为图中有个电位器,而电位器滑动在什么位置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弄不明白输出电压跟R6的电阻的联系”
R6和输出电压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你的R6上面是电表,电表另 ...

貌似我弄明白了。 这就是个减法器。但是计算有些问题。

网友F:
感觉像一个误差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一个误差放大器

啊。你说的这个很有价值。我去查查什么是误差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