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用z-stack做了一个超级工具,可以黑掉飞利浦hue

楼主:
使用z-stack home和z-stack light link两个工程。
首先用z-stack home里面的OTA Dongle(或者直接用ZNP)做一个网关。
然后再使用ZLL里面的remote,修改SendFactoryReset发送那个功能,因为ZLL是用的Inter PAN通信,报文不加密。可以使用PANID广播,把PANID和目标短地址都设置成0xFFFF,然后轮流对11,15,20,25四个信道发送SendFactoryReset,让别人家的hue设备重置。
然后,打开你自己的网关的PermitJoin,把别人家的hue加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给别人家来点“午夜凶铃灯光特效”

网友A(2016-09-24):
哈哈~~~~~  网络安全阿

网友B:
飞利浦hue 没有安全设置或者协议自定义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hue 没有安全设置或者协议自定义的部分?

ZLL协议是一种控制连接的协议,而非控制灯具。
ZLL基于Inter PAN通信,即不同协调器下设备可以相互通信。这部分命令无法加密,而且还是控制入网离网的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ZLL协议是一种控制连接的协议,而非控制灯具。
ZLL基于Inter PAN通信,即不同协调器下设备可以相互通信。 ...

学习了

网友C(2018-12-27):
我试了 怎么成功不了

网友B(点评):
那几个信道都试试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B(点评):
那几个信道都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