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会起振吗?

楼主(2016-09-24):
无意中拆开一个金属感应器的产品,发现电路好简单,但是又很实用,但是不知起振的原理是啥?现抄板的电路奉上,大家探讨一下。 Q1三极管集电极根本没有接啥东西,为啥不用二极管呢?

网友A:
从相位看,好像能。符合电感3点式拓扑,似构成哈特莱什么的。

网友B:
反馈回路没有,或很小,起振很难。靠Q2的基极这点反馈信号难。

网友C:
“Q1三极管集电极根本没有接啥东西,为啥不用二极管呢?”
  不要以为Q1是三极管,BE结是面接触,可以通过较大电流,调节R3可以设定Q2的直流偏置,有时两个BE结串联使用;而BE结电容较大,就提供反馈通路。所以不用点接触的二极管。
  60年代我制作的收音机的变频电路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1三极管集电极根本没有接啥东西,为啥不用二极管呢?”
  不要以为Q1是三极管,BE结是面接触,可以通过 ...

凭BJT的几十皮法管用?反馈糸数是多少吗?很小了。

楼主:
这是一个金属探测器的电路,我抄出来的,Q2集电极输出到单片机,当没有金属靠近时,Q2是一个高电平,有金属时,就拉低了。用示波器看,确实又有几百HZ的振荡波形,正弦波。

网友A:
k5,你唤那2菜他怎么还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k5,你唤那2菜他怎么还不来。

什么意思啊?什么K5?又是什么2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凭BJT的几十皮法管用?反馈糸数是多少吗?很小了。

您所说的不易起振没错,另外,此电路频率选择性,功率输出和阻抗匹配不如附件右电路,它是收音机的变频电路(电路板试过),如果仅需要振荡信号,中周不要,振荡线圈增加次绕组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所说的不易起振没错,另外,此电路频率选择性,功率输出和阻抗匹配不如附件右电路,它是收音机的变频电 ...

右图很完美,主振线圈,反馈线圈,输出线圈,放大倍数很大,因为对本振而言,是共基结构,对输入信号而言,是共射结构,都有放大倍数大的、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所说的不易起振没错,另外,此电路频率选择性,功率输出和阻抗匹配不如附件右电路,它是收音机的变频电 ...

60年代典型可不是这样,你这个在70初倒是常见。那俩缺腿儿管是作电源稳定之用,楼主那个亦可能作稳定工作点主用。

70年代我已经赚钱糊口,当时学生的社会地位过来人就知道,看《三国演义》和鲁迅文集都遭批斗,玩电路更是白专。

网友D:
左图其实也完美,直流偏置、正反馈,凡是振荡所需要的一应俱全。
首先看,12V电源经电阻R1、晶体管Q2发射结、电阻R3、电感线圈下半部到地,就构成了直流偏置。

网友D:
到这里,是为应king5555老朋友的召唤而来的,先谈这些。
至于正反馈,先放一放,目的是憋一憋那个戴着“技术总监”大帽子的“Lgz2006”!

网友D:
大家一起看看,那个戴着“技术总监”大帽子的“Lgz2006”整天里说这个菜那个菜的,看看他究竟会做点什么有价值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年代典型可不是这样,你这个在70初倒是常见。那俩缺腿儿管是作电源稳定之用,楼主那个亦可能作稳定工作 ...

能不能讲解一下具体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Q1有导通,则基射阻抗属于低阻抗,充当反馈回路则不成问题。Q1不宜用二极管取代,因为不易取得比Q2之Vb ...

怪不得我把Q1换成了二极管,根本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3楼搞错了,只要Q1的Vbe1大于Q2的Vbe2就可以动作。今早查了十年前实验记录,三极管的集极悬空之时的Vbe ...

高人,能不能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讲解一下具体的原理?

讲解该电路振荡原理,还是那两支缺腿管子作电源稳定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可靠性,Q1丶Q2必须同型号,以确保两者Vbe之差额维持在一定水准,Vbe1略大于Vbe2。实际上Q1集极悬空可 ...

确实丝印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怪不得我把Q1换成了二极管,根本不工作了。

Q1的发射结和二极管,正向特性大体相同,反向耐压可大不一样。
此电路,恰恰Q1发射结在某些时刻需要利用其反向特性。

网友D:
回复King5555:“张前辈也不像是在追杀,而是在制造娱乐效果”

那些不雅帖子站方早已经删除。张前辈本来应该维护站方利益,但却钟情于站方删除的帖子,处处与站方作对,追杀网友,实在与他的身份不相称!

这样的“娱乐”还是到他自己家里进行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你来是希望增进实战经验,不是每个题目都值得劳驾您。当然不是让你出糗来的,而张前辈也不像是在追杀, ...

好的,既然Lgz2006技术总监和张眉版主都来了,就先让这两位尊长来解答反馈及振荡原理!或者其他高手来解答!
不才先找个座位泡上一壶茶慢慢品尝。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怪不得我把Q1换成了二极管,根本不工作了。

不是“不宜”,而是“不能”。

网友G:
这个电路起振的正反馈原理具体是啥呢?

网友A:
叫师父,告诉你

网友G:
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能给大家解决问题,才配为人之师!

网友C:
几十年前的电路,本来不用大费周章,何用劳驾大佬们。

        不要往C0去理解Q1,烧坏一个NP结的三极管都可以用,等效红框内的二极管D和电容Cd
1),静态直流偏置
   DR1提供工作电流(将影响等效电容Cd)提供Q2一个稳定电压Vd=Vbeo+Ve,必要时再加一个Q1;静态偏置电流由R3决定,太大难起振,太小输出功率小;R3有交直流负反馈作用,电容旁路可提高输出功率。
2),振荡
   上电,Q2Ie通过电感L抽头(提高Q)到地,同名端电压经CdQ2B极形成正反馈,随着Cd两端电压增大,反馈减小,L的反电动势加速Ie到最小或0;随后电容C1放电又使Ie增大,······如此反复谐振,R2就产生交变的压降输出,为振荡。
3),金属物
   此电路对频率不注重,在自由振荡时,幅度最大。金属物影响L时,电感量增大,振荡频率降低,通过Cd的反馈量小,输出幅度下降,调节幅度识别的灵敏度决定识别金属物的大小。

网友H:
变压器,很强的正反馈,应该是可以振荡的。Q1本来就是当作二极管用的。

网友H:
Q1同时提供Q2直流偏置,一般是选择“相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年前的电路,本来不用大费周章,何用劳驾大佬们。

        不要往C0去理解Q1,烧坏一个NP结的三极管都 ...

师傅

36楼帖首的C0是OC门的反写,即不理会它!
都是学友。

网友G:
问题就是这个LC振荡电路虽然已经存在都几十年了,但是它究竟是如何正反馈的,包括那些大佬们,还是解释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问题就是这个LC振荡电路虽然已经存在都几十年了,但是它究竟是如何正反馈的,包括那些大佬们,还是解释不了 ...

    tuv 你也是大佬,不要蒙。
  大佬、大师、大大大dadada们,不是解释不了,而是动动手和跑跑腿是小的们的份。不论大佬或小的们,能者我佩服,帮我者则感谢,误会者我寡言。
  振荡电路是存在很久,用NP结的电路我是从业余收音机书看到。而分立件金属物探测电路最初是上海夜大的振荡电路书看到,也不知道现在发展到什么模样?我的意思是,简单原理知道理解就行,不必花太多精力。精力应放在有没有更便捷更好的探测方法。

网友I:
这电路这可以追溯到电子管时代,是再生电路的一种形式,有兴趣可以去矿坛找找,

网友G:
引用 网友C:
tuv 你也是大佬,不要蒙。
  大佬、大师、大大大dadada们,不是解释不了,而是动动手和跑跑腿是小的 ...

您看错人了吧,tuvw,一个实习生,怎么能称为大佬呢。
那些“资深工程师”、“技术总监”、“版主”才是真正的大佬!

大佬啊,换马甲又蒙人就不地道。不怕管理员封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题就是这个LC振荡电路虽然已经存在都几十年了,但是它究竟是如何正反馈的,包括那些大佬们,还是解释不了 ...

这个。。。。。难道不是最基本的电路么?为什么还要什么大佬来解释?

网友G:
既然不要什么大佬来解释,那楼上戈老师就来解释解释这个电路正反馈如何形成的,好比说,用瞬时极性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既然不要什么大佬来解释,那楼上戈老师就来解释解释这个电路正反馈如何形成的,好比说,用瞬时极性法 ...

Q1----其实是个导通的二极管,在交流小信号电路中就相当于直通。
那么,这个电路就相当于,Q2基极有个LC谐振回路,发射极通过变压器和LC回路耦合而且相位和基极相同,形成正反馈。。。。。。。。。就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Q1----其实是个导通的二极管,在交流小信号电路中就相当于直通。
那么,这个电路就相当于,Q2基极有个LC ...

那个实习生又偷学你技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Q1----其实是个导通的二极管,在交流小信号电路中就相当于直通。
那么,这个电路就相当于,Q2基极有个LC ...

从哪里能看出或者说明“Q2发射极通过变压器和LC回路耦合而且相位和基极相同”,空口无凭,不行的吧

网友G:
拿一个数学方法,瞬时极性法,什么的,写出来,才能以理服人!您说呢?

网友H:
高深的东西我不懂。
但这个电路就是最基础的电路,你不同意我也木办法。。。。。。。

网友G:
不是不同意,关键是你写的没有说服力!

网友G:
captzs大佬,你也有点儿太孬了吧!
技术论坛,人家说技术,总的让人说话才对呀!

别误解,我何德何能可以不让人讲话?因为说到大佬,我才有感多说几句。

网友G:
captzs大佬,你是好人?!

还是大师有量,叫大师他也认;开玩笑甚至近于嘲笑,他也容。 称你大佬,蒙;反叫我大佬,不玩了.

楼主:
一个贴子引来各位的相互攻击,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J:
引用 网友G:
captzs大佬,你是好人?!

“?!”?

网友G:
本来,tuv网友正在准备答复这个金属探测器电路的正反馈是如何形成的,结果没料想不让他说话。
既然不让他说话,就是意味着已经有大佬胸有成竹了!
期待大佬答复这个金属探测器电路的正反馈试如何形成的。

网友G:
先生你又搞错了!真本大师与**是风马牛不相及。
tuv就是指出了偏置通道,并谦让恭请在场大佬出山,并无动怒。
既然有人不让tuv网友说话了,也没关系,那就让水平更高更有能耐的大佬来解释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电路是如何地正反馈的!

网友G:
回复Lgz2006:别人一个个都是菜,就你牛牛牛。可是你在楼主那既实用又特简单的探测器电路面前,它的起振的原理,如何正反馈的,连一个大字都不会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贴子引来各位的相互攻击,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其实,你首帖的问题并未解决。未解决的原因是什么,不必我多说。
此电路可以产生振荡,但起振的细节,需要相当的篇幅才能够讲清楚。
来日方长,看以后的机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首帖的问题并未解决。未解决的原因是什么,不必我多说。
此电路可以产生振荡,但起振的细节,需 ...

是的,不过明白了一个大概,就是这个电路是可以起振的。我当时是怀疑集电极悬空会引入一些其它因素。看似简单的一个电路,弄透彻还要点功力。

楼主7楼所说的频率是否少了一个“K”?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明白了一个大概,就是这个电路是可以起振的。我当时是怀疑集电极悬空会引入一些其它因素。看似 ...

不少K的,只有330Hz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少K的,只有330Hz左右

为何有此一问?我原先估计的振荡频率是几百K~1MHz,看了7楼说几百Hz,
估算的电感量太大,现在按照330Hz计算,
f=330Hz,C=120p,
Xc=1/2pifC=1/6.28*330*(120e-12)=1/(248688e-12)
=0.0000040211e+12=4021K
按照谐振条件,容抗等于感抗,Xc=XL计算,
L=XL/2pif=(4021e+3)/6.28*330=(4021e+3)/2072=1.94e+3=1940H,
这样的电感量大得离谱,看看是哪里出错?

网友G:
高师,“C=120p”,错了吧,楼主图里明明画的是102。
102可是1000p呀!

是否有这样的口气待人的习惯? 你好像首帖电路都没看,还有此电容并在哪两端。

网友G:
再说,你的“谐振条件,容抗等于感抗,Xc=XL计算”,这里可是有L1、L2两个电感呢,还有互感,高师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G:
@captzs: 看着您挂着个“高级工程师”的牌子,称呼你高师是尊重你高看你。
你不高兴,就算了,就称您captzs好了

这样最好。不过尊重说太勉强。

网友G:
@captzs: 您写的“C=120p”与楼主图里明明画着的“102”不矛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captzs: 您写的“C=120p”与楼主图里明明画着的“102”不矛盾吗

可能首帖字太小,附件放大一倍。我再三提醒,你还反复这样说,只能下载百度关于电容标注,
希望对你有用,教授!

网友G:
不要劳驾您百度,俺在69楼早就写上了“102可是1000p”,1000p就是1000oF的简写!
而您在68楼写着“C=120p”,错了!!!

直截了当,楼主首帖的C1是102还是102P?错了我改,如果你错也承认。不要纠缠不清。

网友G:
楼主首帖的102P,应当默认为102,还是像你默认为120p呢?错了我改,如果你错也承认。不要纠缠不清!

bb默认拜拜,不要想歪。
bb,不玩了!

网友G:
楼主首帖的102P让 captzs你认为是120p!也真高!

网友A:
t菜,102P可以是误读102,亦可能是120p笔误。你凭什么还“默认”102呢?

网友J:
还是你最能扯。

网友G:
对极了,根本无需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类的大人物扯来扯去!
102P该是102,还是120p,朋友们自有眼里评判。

网友G:
三点式,正反馈,振荡机理,才是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类的大人物值得考虑的工作!

网友G:
是金属接近开关吧?

网友G:
你说得对。总觉着楼主所说330Hz振荡频率太低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名正言顺跟***有差别吗?顺序倒过来,还是认的得。话说这名字取的好,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是好词。不像 ...

顺理成章!好!

网友K:
Q1是一个二极管工作原理。C1上电初始电压等于0,R1的基极总电流约420μA几乎全部经Q1给C1充电(电感反电动势e使I2初值约等于0)。既使没有反电动势e,I2=(Vbe1-Vbe2)/R3,或许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电流。
随着对C1的充电,Uc1电压上升,即电感的电压上升并产生I1。Uc1的上升导致Ub的上升、产生I2。
dI2的作用使得增长同样的变化量dUc1,dI1可以减小;或者,同样的dI1下,dUc1可以增长的更快。无论是更小的dI1还是更大的dUc1,dI2的加入都使C1的充电电流幅度dIc比没有dI2下要大。这是正反馈的效果。电感的互感加强了正反馈深度。反馈深度可以由电感抽头比例调整,下半部电感越大,反馈量越大。
振荡过程中,Q1始终是导通的。Ibe1与Ibe2的幅度为分流关系,此起彼伏。当Uc1为负峰值时会导致I2为0,振荡幅度因此停止负向增长(Uc1幅度负向变化的幅度要大于电感抽头负向变化的幅度),振荡幅度受限;原本有更大变化范围的正向幅度也因此受限(正负向幅度可能不对称)。
R2上得到变化的电压。
如果将Q1换为二极管不振荡,通过调节反馈量或者射极电阻就可能起振。
或者针对振荡频率改变C1和L值,即改变特性阻抗sqrt(L/C)。
如果在100KHz,C1=102p (即根据业界3位数标注法,C1=1000pf=1nf),显得偏小。
例如, f=100KHz,C1=1nf,L=2.533mH,R0=sqrt(L/C)=1591
如果C1=10nf,L=0.25mH,R0=159,将是个更合适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节日还没到,一群土匪跟革命先烈,十一跟双十没可比性。同样地老六跟jz也没可比性,只有具有慧眼才看 ...

十一早已成历史事实,就连双眼瞎也早接受了。世界上革命一方都是“土匪”也不假,结果都是胜者占山为王,败者落荒为寇。你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除非你有本事再来另个革命。
哈氏振荡还要什么人分析?笑话了吧,你就带领好几个人去指点沙发!
jz新理论不认可反馈,提醒他用自己的负阻论,错了?你看懂了?

风水八卦那是娱乐片儿,你真懂假懂。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十一早已成历史事实,就连双眼瞎也早接受了。世界上革命一方都是“土匪”也不假,结果都是胜者占山为王, ...
Lgz2006: jz新理论不认可反馈,提醒他用自己的负阻论

先说一下反馈。
我在其他帖子里说过,“现有振荡器的反馈-输入原理从逻辑上讲就是错的”,现有的数学方法 y=Ax 不处理反馈输入问题,处理的是有独立输入x的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反馈”被广泛应用,并没涉及到计算,可以作为新处理方法出来之前的应用过渡。这就是我用正反馈概念解释前面电路的逻辑。
我可以用负阻理论说明本帖电路的正反馈:LC谐振类振荡器需要正反馈,而正反馈需要产生负阻(言外之意,不是正反馈都产生负阻)。

负阻理论的应用
下面给出产生负阻的仿真原理图与仿真结果。
左原理图是传输特性仿真,右原理图是回路净阻Rnet仿真。
因为没有电感耦合的模型,就用两个电感L1、L2代替原图的电感,两图正反馈的原理的是一样的,只是效果不同。
因为没有二极管元件,Q1二极管的仿真由三极管代替,其集电极接1兆欧电阻,模拟集电极电流为零。
仿真电路参数基本与原图相同,C1=1nF,L1=L2=1mH,振荡频率f=84KHz,Q2外接负载R02=10K。

仿真结果显示,在适当选择参数后,电路在84KHz上满足新振荡判据:S’21=0dB,GD<0(左图曲线)。与GD<0相对应,有回路净阻Rnet=-988欧<0(右图曲线)Rnet<0显示电路内部存在负阻。
电路原理可以用不同合理的方法说明,负阻方法只是其中之一。此振荡器并非标准的哈特莱振荡器,这样的电路都可以通过新判据用负阻原理解释,可见新判据及其理论的普适性。欢迎提问、挑错。

网友A:
负阻概念在振荡电路中的应用,这个没错。
是“你的利用负阻概念的新理论”有毛病。
第一,它明确说“现有(反馈)理论是错误的”!那你88楼还用?
第二,解释启振仿真非“新理论”不可?
第三,哈特莱电路的Ro在哪里?

网友K:
Lgz2006:
负阻概念在振荡电路中的应用,这个没错。
是“你的利用负阻概念的新理论”有毛病。
第一,它明确说“现有(反馈)理论是错误的”!那你88楼还用?
第二,解释启振仿真非“新理论”不可?
第三,哈特莱电路的Ro在哪里?

L6,你粗枝大叶。
第一,我已经说过,在88楼我利用的是“反馈的概念”,便于循序渐进地说明原理。它不涉及计算,因为无法计算;也无需计算,现有数学工具不支持反馈-输入的模型和原理。
第二,我没说过“非新理论不可”,而是新理论被实践反复证明了是正确的和现有巴克豪森判据是不可靠的。你如果有可靠的、更好的方法就尽管用、尽管跟我PK。
第三,我指出这是个“非正规哈特莱电路”,Ro在哪里跟我的分析无关。另外,现有理论不是新理论的判据,相反,用新理论可以检查出现有理论的不可靠问题。只有实践是真理的判据。

网友G:
一种理论如果真行,就不用费那么唾沫星子,那么多口舌,早就三下五除二把振荡频率计算出来摆在这里了。

哪一个把振荡频率计算出来摆在这里了?至今还没见一个。

网友G:
有的人虽然据说“实战经验很丰富”,得了,也没见他把振荡的相位平衡条件和幅度平衡条件摆出一个来!

网友K:
tuvw:
一种理论如果真行,就不用费那么唾沫星子,那么多口舌,早就三下五除二把振荡频率计算出来摆在这里了。
哪一个把振荡频率计算出来摆在这里了?至今还没见一个。

93楼的仿真已经给出了振荡频率。这是根据线性理论给出的频率,与实际的非线性振荡频率不同,但是有规律可循。仿真给出了参数不准确的说明,所依据的仿真原理和电路原理是可靠的。
有的人虽然据说“实战经验很丰富”,得了,也没见他把振荡的相位平衡条件和幅度平衡条件摆出一个来!

新判据: |S'21|=1(0dB), GD<0, 比相位、幅度平衡条件的内容要丰富的多。它是一个完整动态起振过程分析的结果,涵盖了起振中方方面面的电路原理,远不是现有简单的数学框图理论(缺乏电路原理)的分析能比。巴克豪森判据给出了相位、幅度平衡条件,但是被实践证明是不可靠的,不足以被信赖。

网友G:
大师,讲课不能总用仿真吧。
不用仿真,手工摆式子试一下好吗。
国庆大节里让群友长长见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大师,讲课不能总用仿真吧。
不用仿真,手工摆式子试一下好吗。
国庆大节里让群友长长见识! ...

内容太多,从哪里开始?你列一个感兴趣的范围、先后顺序,我看能否满足要求?

糊涂虫,不知道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
别理他。直到现在,连一句分析电路的话都没有,尽是讲别人的闲话;只会摆谱。

网友G:
好比说,总结出来一个振荡频率计算公式,把您上边仿真给出的“84KHz”振荡频率计算一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听口气,***擅长计算振荡器震荡频率!把话题往自己强项上领!

maychang老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两种电路,振荡频率怎能一样呢?!
老者本来应该在有生之日尽力提携年轻人。可是您好像就是喜欢在你自己家门口挥掘挖土挖土!

网友G:
北京邮电大学的强项是什么呢?
好歹一个北京邮电大学的副院长博导兼教授,计算一个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应该不在话下,掂手就来!

网友G:
老5兄呀,你向来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呢!
这不,你又糊涂了!
这里讨论的是楼主的金属探测器振荡原理频率。
有人不怀好心歪楼,你怎么能跟着歪楼呢,哈哈哈!

网友G:
再说,那不过是一个MUltisim仿真的两个事实而已。
你若有疑问,就问MUltisim设计大师去,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大家伙在大节里且看北京邮电大学的那个副院长博导兼教授如何计算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用的振荡器的振荡频率!!!

网友H:
原来是教授。。。。。。
怪不得我们这些学生怎么说都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呀!输出频率不是晶振的谐振频率,那么要晶振何用,摆好看的。

在21IC混了这么长时间,老tyw不会不知道吧?
看看老tyw的评论。

老者本来应该提携年轻人。可是您好像就是喜欢在你自己家门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网友G:
THere is no old father in your  home, isn't you, xkun977?

网友C:
不怀好意,终惹众怒。

网友H:
教授知道我们看不懂,开始讲英文。
反正我们看不懂,教授只能自己欣赏。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听口气,***擅长计算振荡器震荡频率!把话题往自己强项上领!

先别忙讨论振荡频率了,把 familyhome 两个词的区别给***讲讲吧。

本来不是问您的,既然您愿意,那就也问问您!
THere is no old father in your family, isn't you?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教授知道我们看不懂,开始讲英文。
反正我们看不懂,教授只能自己欣赏。 ...

教授的英文?
只能呵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好比说,总结出来一个振荡频率计算公式,把您上边仿真给出的“84KHz”振荡频率计算一把来! ...

无穷增益对应的频率就是线性仿真振荡频率。
S'21是电路的增益,令分母D=0,|S'21|就趋于无穷。
r 是端口阻抗Z的反射系数。一般Z2=R0,有 r2=0。因此只要使(1-r1S11)=0.
r1是1端口的源阻抗,一般为实数。S11是完整电路1-端口的反射系数,与电路所有元器件的贡献有关。
因此,振荡频率需要由D=0解出S11和r1。

无穷增益还对应着回路净阻Rnet=0,因此也可以由此解出仿真振荡频率。

具体的解法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无穷增益对应的频率就是线性仿真振荡频率。
S'21是电路的增益,令分母D=0,|S'21|就趋于无穷。
r 是端口 ...

谢谢朋友的耐心解答!

网友L:
引用 网友G:
THere is no old father in your  home, isn't you, xkun977?

When God was throwing intelligence down to the Earth, you were holding an umbrella.

***,pn.J懂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L:
When God was throwing intelligence down to the Earth, you were holding an umbrella.

***,pn.J ...

猜测英文也是教授强项。
要不怎么会写出“ isn't  you ? ”这样的反意问句来?

网友G:
恭喜恭喜:985的院长、博导、x教授和may长老齐聚一堂,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用的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计算指日可待了!

网友G:
985的院长、博导、x教授和may长老齐聚一堂,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用的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计算指日可待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THere is no old father in your  home, isn't you, xkun977?

isn't you,tuvw?

you are xkun977: isn't xkun977

网友G:
985的院长、博导、x教授和may长老说得对极了,别人的英语和模拟电路水平都很低。所以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用的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计算,什么起振原理,相位平衡条件,幅度平衡条件,一切一切,都翘首指望X教授和may长老了!

网友C:
有人讲解时髦英语:“不要以为外国人见面就说‘你好’,实际上是怕你有事求他,先堵住你,不让你开口,How do(怎么做) you do(你自己做)”。我本来英语很差,这下更迷惑。

网友G:
论英语,自有英语论坛。这里是模拟技术论坛。

大家翘首以待985的院长、博导、x教授和may长老金口开讲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用的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计算,起振原理,相位平衡条件,幅度平衡条件!!!

网友G:
大家翘首以待,985的院长、博导、x教授和may长老,国庆大节里,今夜无眠呀!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说就过头了,还得手下留情。您不是业界人士,很多人对于你的回复内容根本不予理会,不代表都正确的, ...

既然充公正,就要实事求是。
“手下留情”,
不知道你是否有看帖,他先挑起来攻击我。拉偏架也不可太明显。
正常人要指出别人之错,哪有挖苦什么“高师”之类;被我指出是不是有这样的待人习惯,
马上改口,看来还是正常人,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不怀好意。至于惹众怒,不用我解释,
都可以看明白。
“许多人对于你的回复内容根本不予理会,不代表都正确”,你是不是调查过“许多人”,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我发的帖是正确的。
我再三说过,以前是误会,并表示寡言,你要如何理解,我没办法,

网友G:
正直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因个人关系个人恩怨而颠倒是非,误导学生,污染论坛环境!

网友K:
(接117楼)
这是面对设计问题:已知电路结构,f=84KHz,求电路参数,特指求电感、电容参数。
在解(1-r1S11)=0 和 Rnet=0 时,使用的是不同的电路。以下仅根据Rnet=0电路解题。

这是仿真S11的原理图,根据标准S参数的定义,要求R01=R02=R0,这里R0=10K。
根据振荡原理,要求在选定的信号源端口,阻抗Zin实部Rin<0;Zin的虚部Xin视电路安排,可容可感。在本例中,Xin为感性。
调节电感L1、L2,令L2=L1=1mH,在84KHz上,S11=-1.188+j0.295。可见|S11|>1,是端口存在负阻的条件。
无论是解r1、S11,还是Rnet,都要处理端口或回路的阻抗。
S11可以换算为Zin。
将S11转换为Zin,Zin=R0∙(1+S11)/(1-S11).
在84KHz上,Zin=-1.022e3+j1.21e3
Rnet=0,其中包括回路虚部阻抗=0,由此可以求出接入电容。
|Xc|=1.21e3,C1=1/(ω|Xc|),C1=1.563nF。

仿真结果显示,C1=1.568nF,与计算结果一致。在84KHz无穷增益下,R01=1022欧=|Rin|,对应的Rnet=-3.095e-3+j3.845e-3,Rnet≈0。
不难发现,C1不是前面的1nF,这是由于前面C1=1nF仿真的84KHz频率不准确,增益、GD不尖锐导致的。

经同样的计算步骤,当C1=1nF时,无穷增益对应的频率为102KHz,此时Rnet=0,见下图。

R01=1541.747,说明Rin=-1541.747。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正直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因个人关系个人恩怨而颠倒是非,误导学生,污染论坛环境! ...

说的好!
我就是因为太有良心了,看到有人颠倒是非,误人子弟,就忍不住想呵斥几声,结果就是跟论坛里这两三位5.60岁老师掐上了。

就是xkun977,还有那个xukun977,因个人关系个人恩怨而颠倒是非,误导学生,污染论坛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就是你先挑逗的,按他的脾气不太搭理无怨无仇的,毕竟他也逐渐在改善性情当中,旁人应该协助而不是 ...

tuvw是不是委托你来兴师问罪?他自己为何不出来说?既然如此,我自辩。
他是谁都马甲,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开始互有言语,说我是孬人,52楼我向他解释“不要误解”,他回复:“好人?!”,有网友也质疑。
          69楼他说:“高师,“C=120p”,错了吧,楼主图里明明画的是102102可是1000p呀!”此话难道你不觉得是在挖苦吗?经我质问,才改口。这是好意吗?谁先挑起?别人动怒还要去迁就他,我表达不满就罪不容赦,有此道理?他如何挑衅2姨的人,引起众怒,不必我说。
       与大师相提并论,我够不上。你要如何协助大师,与我无关,没有义务。他们水平如何,自有高人评说,我有自知之明,不够评判的能力。
我都是仿真,已经讲了很多次,难道你没有看到?至于错误,如果你愿意,就指出具体错在哪里。谁都可以,我错了就改,不能改就删贴,已经有几个先例。至于攻击,我可以忍让一二。但是没有再三忍让的义务。
“没有误会”的说法言不由衷,有就有,最近你的作为和我的不作为你我心照不宣。

网友K:
从以上仿真可见,仿真的计算都由明确的公式控制,电路的网络参数也是由元器件参数的组合而来,每改变一个元器件的参数,网络的参数就需要重新计算一次,仿真只是用机器代替了人工计算,运算规则由人制定。
这是针对实际电路的设计,如果没有仿真软件,为达到在设计频率范围内Rin<0,需要反复调整几个关键参数,例如L1、L2,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这远非解个平衡公式C1的工作量可比,例如,“已知”|Xin|,求C1。

网友G:
jz0095您是这里不多的真正做学问的。您在前几楼根据振荡频率倒推电感电容,那么,如何根据L1、L2及C直接计算振荡频率呢,您是否考虑考虑,给个案例。先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tuvw是不是委托你来兴师问罪?他自己为何不出来说?既然如此,我自辩。他是谁都马甲,素不相识,无怨无仇 ...

说你个“孬人”,纯粹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不愿意听,就称你“高师”了。高师你也不愿意听,也不说了。
要不您说我“孬人”,或者“高师”,随你便,如何!

更没有委托那一个人来兴师问罪,您太多虑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说你个“孬人”,纯粹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不愿意听,就称你“高师”了。高师你也不愿意听,也不说了。
要 ...

Hello,this is tuvw.
isn't you,tuvw?

网友G:
I am tuvw.
shalixi, How do you do!

网友J:
引用 网友G:
I am tuvw.
shalixi, How do you do!

外文,听说读写,我只能看看书,当时已经不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jz0095您是这里不多的真正做学问的。您在前几楼根据振荡频率倒推电感电容,那么,如何根据L1、L2及C直接计算振荡频率呢,您是否考虑考虑,给个案例。先谢谢了。

线性条件下,无源谐振器频率与有源谐振器(振荡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以C1=1563pF、L=L1+L2=2mH为例,无源谐振频率f1=90KHz;有源振荡频率f2=84KHz。
在“电感反馈”电路中,有源频率低于无源频率。频差是由正反馈造成的。
同样出于正反馈,“电容反馈”电路中,例如我分析中常用的共集电极振荡器,有源频率就高于无源频率。
正反馈使端口阻抗升高。例如本例中,在84KHz有源频率下,|Xin|=1.21e3;而无源感抗=1.056e3,即正反馈下的感抗高。高感抗对应着相同频率(84KHz)下更小的谐振电流,或者更大的等效电感。
同理,电容正反馈的高容抗对应着相同频率下更小的谐振电流,或者更小的等效电容。
由各个|Xin|等效出的等效电感、等效电容造成了有源与无源的频差。
频差的水不浅,分为“仿真频差”和“实际振荡频差”。仿真频差与反馈量、放大倍数、参数精度等有关;实际振荡与仿真的频差,跟振荡的非线性程度有关。要想从原理上解决频差问题,需要有大量实验的支撑。

网友G:
先看从一本新体系特色模电教科书上看到的三点式并联谐振电路的分析计算
著名的哈特莱振荡器就是基于这个三点式并联谐振电路。
楼主金属探测器用振荡器用的也是这类三点式并联谐振电路,不过并联谐振电路得公共地变了。或者说,哈特莱振荡器用的三点式并联谐振电路的反馈电压从电感引出,而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用振荡器用的三点式并联谐振电路则是从电容引出。
引出元件不同,虽然不影响谐振频率计算,但却使谐振时的串联分压比由负变正,见下图分析计算。

楼主的金属探测器用振荡器可改画如下第一图,再去耦等效为第二图。

从T1射极输出或者从T2集电极输出是无所谓的。

网友G:
这其实是一种电感三点式正分压比振荡器。主通道用射随器,A>0,φa=0
反馈通道串联分压比为正,即反馈系数F>0,φf=0
反馈引到输入端,反馈信号与假想的零输入信号在逻辑上相加,即采用加反馈,φc=0
3φ和:φa+φf+φc=0,振荡相位条件满足
幅度起振平衡条件FA≈1+L1/L2≥1,也很容易满足,所以工作很棒

网友G:
振荡频率计算例子去耦后的振荡频率计算公式f=√[1/(L1+L2+2M)C1]/2π
按照jz0095老师在93楼的已知数据
L1=L2=1mH,C1=1nF
计算如下
1. 假设线圈L1、L2无互感
f=√[1/(L1+L2)C1]/2π=√[10∧3×10∧9/(1+1)×1]/2π=113kHz2. 假设线圈L1、L2互感M=0.8√(L1L2
f=√[1/(L1+L2+2M)]/2π

=√{1/[L1+L2+1.6√(L1L2)]C1}/2π
= √[10∧3×10∧9/(1+1+1.6)×1]/2π=84kHz
3. 假设线圈L1、L2互感M=√(L1L2
f=√[1/(L1+L2+2M)C1]/2π

=√{1/[L1+L2+2√(L1L2)]C1}/2π
=√[10∧3×10∧9/(1+1+2)×1]/2π=80kHz

网友G:
振荡频率计算f公式最为关键,不可省略,昨晚夜深脑子不好使,不慎漏掉的2M已经补上,谢谢k5认真指正!

网友A:
如果大shi也能贼会算,那四大模王就算齐头了。

网友C:
古得爸喝了茅台猜想:谐振周期T=2pi√(2e-3)(1e-9)=6.28(1.414e-6)=8.8799e-6s,
即谐振频率f=1/T=1/(8.8799e-6)=112.6KHz。太简单,成不了世界难题,又猜想:
假设Q1和Q2的等效电容是Ca,那么,振荡频率fa=?;
假设Q1和Q2的等效电容是Cb,那么,振荡频率fb=?;
••••••
假设Q1和Q2的等效电容是Cn,那么,振荡频率fn=?;
这下成了,古得爸喝又猜想的世界难题诞生了,谁也计算不完!

网友K:
150楼计算的都是无源下的频率。我再给个例子,说明有源正反馈深度不同导致频率差别的原理。

137楼例子中,当C1=1000p,L1=L2=1mH,总电感L1+L2=2mH时,f=102KHz。
下面,降低反馈深度,令L1=1.8mH,L2=0.2mH,总电感还是2mH,C1不变。当Rnet=0时,f=105KHz。

说明电感的正反馈越深,频率越低。

仿真软件电感的单位是nH,1mH=1e6 nH。

网友G:
在模拟电子技术中,科比兹振荡器及哈特莱振荡器等三点式振荡器最为令人头大。为什么,关键是电路图的画法。
楼主的图,实际是一种目前最典型的画法。L1、L2的关系本来是并联,图中似乎是画成了串联,应有的关系完全给颠倒了;L1,C1的关系本来是串联关系,图中硬是割开了!L1、C1好像一对可爱的小夫妻,硬是给隔离了,真残忍呀!
这两个很容易扰乱人的思维的错误,实际是横在读者面前的两个拦路石!

网友G:
上载148楼提到的那本新体系特色模电教科书上哈特莱振荡器电路图

L1、C1的串联关系一目了然,C1与L1对输出电压串联分压后反馈到晶体管的基极,形成加反馈,3φ及它们的和见图名,理解起来很自然。

网友A:
真是棵大头菜!串并都搞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阵子H搞个有脚的蛇,t先生是不是嫌无聊要画上蛇脚,我们都知道了解电路要看长相,顾名思义也跟相位有关, ...

你也看出来t先生是门外的啦!jz只不过是个具体功能电路的新分析新理论,岂知还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模电新体系!

网友K:
关于LC无源谐振器
振荡器的无源谐振器可以有不同的形态,见下图。

左图是标准的哈特莱振荡器原理图,其无源谐振器元件L1、L2、C1的连接可以这样表达。
无源谐振器也可以如中图,是L2//(L1串接C1);其等效电路见右图:L1与C1串接必须等效为一个电容Cequ与L2谐振。中图的结果是,C1的容抗被L1感抗抵消后形成较低的Cequ容抗,相当于Cequ>C1,维持谐振频率不变。
将右图电感拆分成两个,从中间节点引出反馈,就是哈特莱振荡器结构;或者,将右图电容拆分成两个,从中间节点引出反馈,就是考毕兹振荡器结构。
三点式振荡器结构已经被证明是正反馈,设计时,1.要保证无源谐振器连接正确,2.调整元件值以保证电路产生适当的负阻。这第二步有源谐振器,即振荡器的设计会有新内容,它不需要在无源谐振器上多下功夫,而是对无源谐振器加入电路形成有源谐振器后的电路性能进行分析、调整。
科学的设计方法,是将电路网络参数化,网络参数避免了传统的省略、简化,能够表达电路的完整性能。链接:《S’参数应用一例:混合IC电路的仿真与实现》 介绍了将电路转换成网络矩阵、将电路参数化的主要设计步骤,展示了商用软件的部分底层原理。这些内容没有超出教科书范围,是各种技术的汇集。

要害就是,在振荡器交流通路里,L1与C1的串联组合体再与L2相并联!
说得对,是“L2//(L1串接C1)”;L1、C1是串联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时迷糊也挺常见,到这把年纪最怕**力消退,哪天我俩得了痴呆症,都不知道自个是谁。
有时迷糊也挺常 ...

不支持“到了这把年纪”的是您,才走了不过1/3。
我是已经出窑定论了,不敢说您“以後不会步入後尘”。

网友G:
有的人头头是道,可是一路从2楼走到这里,对楼主的起振原理的提问那是八竿子打水不着边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这混久了,倒是极可能出现心理疾病,不是被捧得高高在上而忘了自我,不然就是被批评的体无完肤而疯癫过 ...

只有一个字不同意。
不是“一时犯疾”,而是“一直犯疾”。

网友G:
“一直犯疾”,一语中的!
正因为“一直犯疾”,把并联简单滴认为是串联,所以一路走来,楼主的起振原理等等,啥问题也没有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首帖的问题并未解决。未解决的原因是什么,不必我多说。
此电路可以产生振荡,但起振的细节,需 ...

“起振的细节”、“相当的篇幅”,“来日方长”,……
您不是让嗷嗷待哺的读者望梅止渴吧,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M: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人类就总结出考毕兹等三大类振荡器的种种计算了!
比如计算震荡频率,统一公式是X1+X2+X3+2Xm=0,对具体某一种,哪个X为零就略去,如此,初中生也能计算震荡频率了。
比如计算起振增益条件,更简单了,放大因子大于X之比,看看电路图中哪个电感或电容对应于这里哪个X就OK了。

800年前的事情,楼主还要提问,岂不是丢21IC的人。徐总监赶紧去命令版主把这个帖子删了去,要不徐总监的大面子往哪儿搁呀!
要使用欧姆定律,不知道要不要先推导? 哈特莱振荡电路已定型,也可炫耀?上述电路有的就来自百度,连原图多余的点都一样。

网友A:
看t先生截的俩图,猜编者真地是要嗷嗷待哺。

网友G:
小学生水平,看见谐振频率里有L1+L2就说L1、L2两个是串联的。你就不知道这个谐振频率是怎么推导来的,更不知道反馈系数如何推导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king5555才说的对,上术方式求取谐振频率,跟三者串联是一样的,更准确的是两个电感串联后再与电容并联。
...

也真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万年都不变!

网友G:
L6,"我是已经出窑定论了",你自己说你自己的!70多岁的人了,难道就不干点儿有一丁点价值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人类就总结出考毕兹等三大类振荡器的种种计算了,现在远教授对这个兴趣仍浓!
比如计算 ...

童诗白教授都承认“模拟电路不好学”。
xukun977呀,到底是985的院长,博导,教授,比童诗白教授还厉害!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童诗白教授都承认“模拟电路不好学”。
xukun977呀,到底是985的院长,博导,教授,比童诗白教授还厉害! ...

你对童诗白这句话感受最深刻应该!
因为你50岁才弄懂耦合电容为何是10uF,60岁弄清Vbe为何是0.7V,70岁弄清PN结原理,。。

模拟电路,难啊。。。说多了都是泪!!

在我看来,肯下功夫+方**确=模电好学且有趣!

网友G:
小嘴唇一张一合,说得轻松,那你为何不用顺畅直观的传统画法答复楼主的起振原理!

网友G:
k5,大教授,咱可不能做当代“叶公”呀!

网友A:
你不是替台军方工作的吧,前来刺探大陆前军官业务水平,用于制定反攻策略?明知t生白菜一枚,还极力吹嘘抬捧,居心叵测。

网友A:
看t生嗷嗷待哺,看k5面子给点奶汁,仅作基础性引导。

网友G:
这是Lgz2006的无数次发言中唯一一次与“技术”沾边的一次!可是完全错了!
L6水平大揭示:Lgz2006不会画振荡器交流等效电路》
看来Lgz2006真的已经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出窑定论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众所周知,搞推导计算是教授的职掌,而有人误解的说为何教授没做个电路出来,殊不知教授们只要专注在推导 ...

这个,可不是"众所周知",而是外行们的暇想猜测!!!

网友G:
朋友若记性不好,就到148楼、150楼看看去,人家全面考虑的是“有耦合的两颗电感”

网友G:
t跟H根本不沾边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走火入魔是另有其人。吃过剪刀菜者已经免疫,但是爱面子症状无效。大致上元简修订后没犯什么错,就是文字 ...

不想到你还教训起t先生来了。
你想帮他赚钱,咋就不教他贩/毒行骗,来钱又快又多。你帮他干点啥不好,偏要帮他骗人,骗那些小孩子们,骗他们父母辛苦的血汗钱。而你自己又买了他几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现在斟结的是没有耦合的两颗电感,殊不知换汤不换药。
t您坦白承认吧!     t=H    ...

t=H??
这个眼力,还不如我这老花眼。
仔细验光,配副眼镜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现在斟结的是没有耦合的两颗电感,殊不知换汤不换药。
t您坦白承认吧!     t=H    ...

就你这点眼神儿哪儿能用得上?
目前还没有人脸皮能到t的份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Q1是一个二极管工作原理。C1上电初始电压等于0,R1的基极总电流约420μA几乎全部经Q1给C1充电(电感反电动 ...

C1是47nF,刚才重新量过。至于电感量量不到,不过你分析得很好,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