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唤醒停机模式

楼主(2016-09-24):
各位大神,小弟用的使用的是stm8l单片机,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外部中断从halt模式下唤醒MCU之后,我的所有外设必须从新配置才能使用,这是为什么,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你算是说对了,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加个goto
唤醒后从头开始运行,或者设置个初始化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是说对了,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加个goto
唤醒后从头开始运行,或者设置个初始化的函数。 ...

真是这样的呀,我之前在一个群里问,有的说不需要重新配置了。好吧,那我就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算是说对了,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加个goto
唤醒后从头开始运行,或者设置个初始化的函数。 ...

你好,我之前也做了停机唤醒,但是配置的外设比如定时器的时间2ms都不需要再配置就可以用啊,停机就用的halt();指令。我没做太多研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测试了一下发现,进入halt模式前你修改了什么,关闭了什么,退出之后再对应修改过来就好。

网友C:
进入halt之前,关掉了其它外设时钟或是功能?唤醒时设置为进入halt前的状态

网友A:
这个要高清具体过程发生了什么改变。搞清楚了,最后弄回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