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已有256个点的正弦波电压/电流AD值,如何用FFT函数计算有值

楼主(2016-09-24):
大家好!
我目前通过电压/电流互感器,经过运算放大电路对电压电流信号放大,
通过AD采样,在一个正弦波周期采样到了256个点的正弦波电压/电流AD值,
那接下来我应该如何通过调用CORTEX-M4里面的 FFT函数(调用哪些函数),可以 计算电压/电流的有效值
并且进一步的去得到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功率因素 相位角等参量?

谢谢!

网友A:
特定频率的交流功率=电压有效值x电流有效值xcos(电压相位--电流相位)。 另外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真正能达到计量精度的算法是很有技术含量的,而且开发这种算法是要有校准环境支持的。fft应用的关键在于频率变化引起的频率泄露和相位误差。建议你先搞清楚交流电的基本性质,然后再研究fft的本质,最后再考虑在电力测量里到底是如何用fft的。实用代码啥的就别想了。

楼主:
CORTEX M4  IAR 有这部分DSP可调用的函数

网友B:
网上有STM32F4高速频谱分析仪作品有现成的代码可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STM32F4高速频谱分析仪作品有现成的代码可供参考

网上搜不到下载,能分享一下吗?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