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上电不能进入自举模式直接运行

楼主(2016-09-24):
最近遇到个问题,有一块板子用官方的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烧写程序时,上电后直接运行,不能正常用串口烧写程序,经检测BOOT1电平为0V,BOOT0电压3.3V,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楼主:
RE: 上电不能进入自举模式直接运行

其他4块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这个板子有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有关键地方没有焊接好,或者跳线没对接好

楼主:
这个板子是有问题,可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不能烧写程序通过串口,要想烧写程序必须得按复位键

网友B:
我还以为不能烧的时候用镊子复位一下是正常现象呢?

网友C:
那就是电路板上某个元件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哪个击穿了或者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