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能用J-LINK和ST-LINK SWD调试和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6-09-24):
GD32F130能用J-LINK和ST-LINK SWD调试和下载程序吗?检测不到SW的 DEceive

网友A:
不能
可以把你QQ留下吗我加你为好友给你解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可以把你QQ留下吗我加你为好友给你解决下

..

网友B(2016-12-04):
请问怎么解决?我也需要,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
可以把你QQ留下吗我加你为好友给你解决下

请问怎么解决?我也需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我也需要,谢谢

买个GDLINK  我买了一个

网友C:
请问怎么解决啊?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很头疼啊

网友D(2018-02-04):
用J-LINK我的能连上,就是下载的时候就弹出错误

网友E:
用jlink是完全没有啥子的问题的,配置出错导致下载失败了,下载选择型号的时候选择STM030对应的型号

网友F:
已经验证 KLEIL5+ JLINK 可以下载和硬件仿真GD130 105芯片。 JLINK自带的exe 官方驱动程序  暂时不能下载,JFLASH里暂时没有GD的型号列表、

网友G(2018-03-23):
GD32F130用STLINK没问题。

网友H: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的

网友:
看大家说的好像能

网友I:
这个看下驱动的是否有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