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6-09-24):
求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音频的放大电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最基本的原理就是B级输入一个小电流C级输出个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原理就是B级输入一个小电流C级输出个大电流

我也知道啊,但是想用理论来分析下具体过程

网友B:
ACout  -> 低通  -> 小电压作用在三极管的BE端产生小电流 i
三极管 CE间产生 N*i 的大电流 I
I作用于喇叭 产生声音

三极管工作与放大状态,I 随着ACout的波动而波动~~~声音随着 I 的波动而产生不同的音色

网友C:
这是射极输出电路,阻抗变化用的。不具有放大电压的能力!耳机电阻一般只有几十欧,很多电路带不动

网友D:
相当于一个跟随器,放大电流吗?@xmar

网友E: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射极跟随器吧。。。。。好像连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啊,但是想用理论来分析下具体过程

你都知道是电流放大了,这么小一个电路,还有哪里需要具体分析的啊?R794和C433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R779,R771提供基极偏置电压,R771限制基极电流,C435为集电极提供稳定电源,Q4射极追随电流放大,R772可防止温漂,C43交流输出。。。大概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