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ADC采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9-24):
想用差分ADC采集a、b两点的电压,VCC1和VCC2是两个不同电压,地也不同,VCC1  24V,a、b两点电压大概20mv,a点对GND1电压大概15V,像下面这个采集方**确吗,如果不正确应该选用啥样的ADC呢。ADC是HX711,就是常用的称重芯片。这个芯片的量程可以做到20mv,共模电压是  AGND+1.2到AVDD-1.3

如果ADC选用单端ADC,ADC的地和b点连接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你参考一下万用表的测量方式就知道了呀,普通手持万用表也是差分测量的,也就是是黑表笔与电池负极不连接。我只提示那么多。

网友B:
ADC采用浮地,供电采用电池供电或隔离DC-D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