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ID设备出现重复断开又重连的问题

楼主(2016-09-24):
stm32F405RG的芯片,我直接将PA11和PA12连到USB-DM和USB-DP上了,不知直接连可以不,需不需要加什么芯片?
程序使用CubeMx生成,其中中有3个TIM中断,每秒钟总共中断大约2000次,其中使用了printf函数(1s用一次),fputc已经重定义到串口,串口波特率115200,在这种情况下运行时就会发生USB断开连接又重新连接,而且更奇怪的是跟printf函数的频率一致,即1s出现一次这种情况,如果我注释掉TIM中断中的printf函数或者提高波特率(设置为840000),就没有上述情况了,首先我看了下优先级,三个TIM优先级都是主2子1,USB优先级默认主0子0,USB应该会中断TIM的中断优先去执行,printf函数应该不会影响到USB,所以现在就想不到问题的原因了,所以想和大家一块讨论下这个问题,虽然可以通过提高波特率解决但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
不会是USB接口供电不足吧,我的部分USB设备就是供电不足,总是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USB接口供电不足吧,我的部分USB设备就是供电不足,总是无法识别

不应该啊,我的是USB供电的,如果供电不足芯片应该会Reset的,但是并没有啊

网友B:
每秒中断2000次.真的很牛X啊....软件问题

网友C:
中断中的printf消耗时间太长,影响usb的中断响应。
想办法把prinf放到中断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秒中断2000次.真的很牛X啊....软件问题

2000次真的不多,168Mhz频率,能处理不少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中的printf消耗时间太长,影响usb的中断响应。
想办法把prinf放到中断外吧。 ...

USB中断的优先级比tim的高,理论上TIM中断处理过程中如果有USB中断应该优先处理USB中断,不应该受影响的,除非printf中关闭了总中断

网友D:
prinf应该在中断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