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数据包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6-09-2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遵循的是标准无线收发模式的数据格式吧,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B:
翻遍了数据手册,也没找到数据格式,应该是写到缓存区,就可以发送出去了吧

网友C:
NRF24L01中有三个FIFO 发送与接收存储,直接写到FIFO中就可以发送啦

网友D:
数据包每次可传输1~32Byte的数据。用的是SPI的接口方式

网友E:
ShockBurst TM还是增强型ShockBurst TM

网友F:
我没用那么多,直接用的买的模块,配置好接口就直接用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翻遍了数据手册,也没找到数据格式,应该是写到缓存区,就可以发送出去了吧
...

数据格式也是相当于一个协议的,协议是由用户自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