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搞总是丢数据

楼主(2016-09-24):
EZUSB FX2,不管怎么搞总是丢数据,郁闷死了

网友A:
我也想玩玩CYPRESS,下载了开发编译器,可是如何连线配置那些模块,有没有一些指导资料

网友B:
楼主莫着急,去CY的官网建一个 Case 吧,把问题细节说清楚,工程文件也上传上去。这样才说最快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网友C:
是的,英文写不清楚的话也可以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