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 作高速开关时上升时间

楼主(2016-09-24):
想要产生高速方波脉冲,脉宽10ns可是用高速三极管和MOSFET 都达不到要求。还有点不知道原因,都说MOSFET比三极管速度快,可是选的这个高速的MOSFET 表现还不如三极管,仿真了几个其他型号的MOSFET 也都是1M时上升沿就不太行了,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有几个仿真图片但是不知道怎么贴图,先看看意思吧,谢谢了

网友A:
我不是大神,也只是菜鸟。不过要产生脉宽10ns的方波脉冲,确实不容易,对开关管的要求极其高。因为很多比较告诉的管,其上升/下降时间可能就已经要几十纳秒了。
另外,并不是说MOSFET就一定比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要快,都只是相对来说的,具体还是要看datasheet里面的对应参数。
你要产生脉宽10ns的脉冲,那你选取的开关管的上升/下降时间就得小于1ns左右了吧,这个要求很高,我暂时没接触过这么高速的管子。

网友B:
由于三极管和MOS管的原理完全不一样,
三极管有载流子的存储效应,限制了它的速度提高。而MOS根本不存在这个存储效应。

但MOS管有个特点,就是它的G极总是存在电容的,这个电容不是管子必须的,但由它的工艺问题而始终存在的。驱动它必须强劲!

所以,楼主做试验时,要找G极电容小的 (越小越好)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三极管和MOS管的原理完全不一样,
三极管有载流子的存储效应,限制了它的速度提高。而MOS根本不存在这 ...

仿真选了一个2N7002,输入电容 27pf,导通延迟和关断延迟都不到 5ns ,但是仿真起来都达不到1M hz ,是驱动没做好啊看来

网友C:
你至少要10ns内八栅极的电充满或放掉,假设栅压为10V,MOSFET的输入电容是1000pF,则你至少要保证驱动电流=(10 * 10^-9) / (10 * 10^-9)=1A.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真选了一个2N7002,输入电容 27pf,导通延迟和关断延迟都不到 5ns ,但是仿真起来都达不到1M hz ,是驱 ...

1、从关断到导通,导通后尽量浅饱和(最好是临界状态)。
2、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包括后级的输入阻抗和本级三极管集电极电容。负载电阻越小越好,负载的电容成份当然也是越小越好。

网友E:
看电路怎么搭建,要想高速,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管子来搞定的,
首先管子不要进入深度饱和状态,另外,要考虑怎么快速放掉极间电容电荷,
这是最基本的,建议看看数字电路,门电路这一章,里面有介绍相关东西。

网友F:
IR好像有个100K的IPS,你试试呢,High Side Driver.

网友G:
同意7楼。脉冲的负载是什么?mosfet不能高速开关不是管子的问题,是它的驱动电路问题,需要高速驱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至少要10ns内八栅极的电充满或放掉,假设栅压为10V,MOSFET的输入电容是1000pF,则你至少要保证驱动电流=( ...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公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公式?

这书念得只知道背公式了。

这是电流的定义和电容量的定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书念得只知道背公式了。

这是电流的定义和电容量的定义。

以前读书真的是靠考试前的两周背书去冲刺一下,平时基本不碰书的,现在出来工作到处碰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至少要10ns内八栅极的电充满或放掉,假设栅压为10V,MOSFET的输入电容是1000pF,则你至少要保证驱动电流=( ...

驱动电流=Q/10ns=C*U/10ns,对吧?

网友I:
电脑主板,动不动就几个g的主频,不知道如何输出,ic里面用什么管子

网友J(2017-03-22):
引用 网友C:
你至少要10ns内八栅极的电充满或放掉,假设栅压为10V,MOSFET的输入电容是1000pF,则你至少要保证驱动电流=( ...

专用的mos驱动芯片,充电电流做到2-3A很容易,比如ucc2752X

网友J:
我也在做高速驱动MOS管。
我查了几个管子或许楼主你用的上。
安森美的MCH6661,上升时间3.6ns下降时间4.0ns,工作电流能在0.8A左右。当然得在它的测试电路中才能做到。
同样还是安森美的MCH6663,封装一对互补管,也能做到纳秒级开关。
驱动这些管子自己做图腾柱电路可能比较困难,TI的ucc系列驱动器最大充电电流能做到2-4安培,上升、下降时间同样能做到纳秒级,可以考虑。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怎样做开启速度在40ns以内的推挽电路?CMOS电路里边P管和N管可以做到精确配对,从哪里找工作电流至少在0.7A以上的成品CMOS对呢...

网友K(2018-11-23):
应该从源头审视一下你的需求,说说你要做什么吧。
如果对驱动能力要求不高,直接用数字逻辑电路搞了,什么CPLD,FPGA,看看能不能搞到500MHz。

网友L:
功率小的可以考虑JFET,大的功率就需要特别的驱动技术来驱动MO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