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MPLAB IDE V8.92里面怎么没有XC8编译器选项?

楼主(2016-09-24):
如图所示,MPLAB IDE V8.92里面怎么没有XC8编译器选择?电脑系统为WIN8.1。想编译个PIC18系列单片机的程序,谁有PICC18 C编译器,请发我邮箱735970502@qq.com,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没装,当然断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装,当然断货了

不是,XC8已经装了,这个是点了“show all installed toolsuites”才出来了,XC16和XC32也没装,但是上面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
要怎么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XC8已经装了,这个是点了“show all installed toolsuites”才出来了,XC16和XC32也没装,但是上面 ...

重新装一遍,IDE V8.92需要编译器在安装的时候注册一下才有给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