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4AH铅酸电池充电D6 D7 D8 D9 充电会发热,谁能帮分析下?

楼主(2016-09-24):
6V4AH铅酸电池充电D6 D7 D8 D9 充电会发热,谁能帮分析下?

网友A:
不热才怪
变压器输出降低 7VAC 差不多

网友A:
或者搞个DCDC

网友B:
R3改大点就没那么热了,不过充满电的时间要更长。

网友C:
本来这几个管子就是拿来承受发热的。。。。。。。

网友D:
这电路给电池充电不合适,最好做成BUCK,加个运放恒流

楼主(2017-04-22):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给电池充电不合适,最好做成BUCK,加个运放恒流

铅酸电池,还是比较耐草的,直接抄的别人很成熟的电路。

网友E:
这个器件最大平均整流电流也就1A,在1A工作的时候温度会到75℃,不热才怪,最好选用3A以上的整流二极管,留足余量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