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触摸按键

楼主(2016-09-24):
22.1.1 常见的电容触摸屏
对于电子产品设计人员而言,过去机械式开关一直是他们的首选。因为
机械式开关提供不少应用优势,如简单、直接、成本低、使用方便,能为用户
提供真实的物理反应等等。但同时,机械式开关也存在诸多缺点,如磨损问题
导致长期耐用性差,设计灵活性不高,容易受潮湿、水、油污或灰尘的影响,
存在系统噪声、反应速度及仅适合低速工作等问题。有鉴于此,设计人员也在
探寻其它的设计选择,如触摸传感技术。
实际上,触摸传感器已经被广泛使用很多年了。但直到近些年来,随着
触摸技术在便携设备显示屏应用的爆发性增长,这种技术越来越受关注,由此
展开的技术开发及创新也越来越多。 设计人员不仅争相利用触摸传感技术来为
手机、平板电脑乃至笔记本电脑用户提供更加先进、智能的用户接口,现在越来越多的触摸传感技术用于数码相框、数码相机、游戏机、
安防、汽车仪表盘及白家电等众多应用。
相较于机械式按键和电阻式触摸按键,电容式触摸按键不仅耐用,造价
低廉,机构简单易于安装,防水防污,而且还能提供如滚轮、滑动条的功能。但是电容式触摸按键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机械
构造,所有的检测都是电量的微小变化,所以对各种干扰敏感得多。新唐公司针对家电应用特别是电磁炉应用,推出了一个基于 M451
系列 32 位通用微控制器平台的电容式触摸感应方案,无需增加专用触摸芯片,仅用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电容式触摸感应功能,
方便客户二次开发。
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的基本原理是当人体(手指)接触金属感应片的时候,由于人体相当于一个接大地的电容,因此会在感应片
和大地之间形成一个电容,感应电容量通常有几 pF 到几十 pF。利用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在外部搭建相关电路,就可以根据这个电容
量的变化,检测是否有人体接触金属感应片。

楼主:
二、解决方案原理
一般实际应用时,都是用图 22.1.5所示的感应弹簧来加大手指按下的面积。感应弹簧等效一块对地的金属板,对地有一个电容
CP,而手指按下后,则再并联一个对地的电容 CF,如下图所示。
现在为电路图 22.1.3进行说明,CP 为金属板和分布电容,CF 为手指电容,并联在一起与C1 对输入的 300KHz 方波进行分压,
经过 D1整流,R2、C2 滤波后送给 ADC,当手指压上去后,送去给 ADC的电压降低,程序就可以检测出按键动作。
按正常情况来说,只要具有 ADC功能的单片机就可以使用上述的解决方案实现触摸按键的实现,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上述方案
无疑是增加了硬件的设计成本,新唐公司的M451 系列芯片为我们提供了触摸按键的完整解决方案,触摸按键数目达到 16 个,硬件设
计简单。

楼主:
功能描述
电容触摸按键传感控制器支持多种可编程的灵敏度等级,应用于手指直接触摸或有绝缘体包裹的电极靠近感应。它支持最多 16
个带单次扫描或可编程周期扫描的触摸按键,并且任何一个按键都可以唤醒系统以用于低功耗应用。
当一个手指触摸到键盘,通过触摸按键控制器感应到键盘的电容值会比不触摸时大。电容值可通过触摸按键控制器的模拟前端电
路测量,用户可以通过读取感应电容值来区分是否有手指触摸事件的发生。
每个通道有一个高/低感应阀值控制,支持按键自动扫描直到有任何满足阀值设定的情况出现。因此,由于不需要产生触摸按键
控制器中断,处理器可以保持正常运行或者在掉电模式下节约电源消耗。
触摸按键控制器灵敏等级是可编程的。为用于更高灵敏度或扫描速度,按键扫描时间是可编程的,同时具有唤醒 CPU功能。
注:在本章节中寄存器名中的X 表示通道 0 到 16。

楼主:
一、特性
 支持至多 16 个触摸按键.
 支持灵活设置参考通道,至少需要设置一个参考通道。
 每个通道灵敏等级可编程。
 可编程扫描速度用于不同应用。
 支持任意触摸按键唤醒以用于低功耗应用。
 支持单次按键扫描和可编程周期按键扫描。
 可编程按键中断选择用于按键扫描结束,按键扫描可以带也可以不带阀值控制。

楼主:
三、按键扫描方式
A. 单次扫描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用户需要将 TKEN (TK_CTL[31])和SCAN (TK_CTL[24])置 1,并且根据灵敏度的应用要求来设置TK_CTL
的其他位和 TK_REFCTL, TK_CCBDAT0, TK_CCBDAT 1, TK_CCBDAT 2, TK_CCBDAT 3, TK_CCBDAT 4, TK_IDLESEL 和
TK_POLCTL。通过寄存器 TKSENx (TK_CTL[16:0])的相应位使能后的那些通道,将在扫描初始化完成后,依次被成功扫描。一旦
通道开始扫描,BUSY (TK_STATUS[0])将被置 1,直到扫描完成。扫描完成后寄存器 SCIF (TK_STATUS[1])将被置 1,并且感
应的数据存放在TK_CTL中使能的那些通道的数据寄存器TK_DATn中, TK_DATn读有效, n 表示数字0到4。 通过设寄存器SCINTEN(TK_INTEN[1])为高,SCIF (TK_STATUS[1])可产生中断。

楼主:
B. 周期扫描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支持自动周期扫描。用户可以设置 TKEN (TK_CTL[31]) 和 TMRTRGEN (TK_CTL[25]) 为高。此外根据应用
要求设置 TK_CTL 其他位和 TK_REFCTL, TK_CCBDAT0, TK_CCBDAT 1, TK_CCBDAT 2, TK_CCBDAT 3, TK_CCBDAT 4,
TK_IDLESEL 和 TK_POLCTL,用户必须设定适当的Timer0 来决定扫描间的间隔时间周期。另外用户可以在低功耗系统中用按键扫
描唤醒功能。通过设置适当的高/低阀值控制,周期扫描甚至在系统睡眠状态下都保持工作,直到系统被中断唤醒,即手指触摸达到阀
值要求。按键扫描停止工作直到中断标志复位。
四、触摸按键扫描的参考通道
重点注意:在 PCB Layout 时需注意至少有一个通道作为参考通道。如果用户没有指定参考通道,TK16 将被自动默认为参考通
道。在应用中没有指定物理参考通道,触摸按键控制器将失灵。

楼主:
五、IDLE 状态和极性控制
这些键盘在 IDLE 状态不会总是保持感应,他们的输出电平可以在寄存器 TK_IDLESEL 中预设。对于另一种感应配置,他们输
出电平分离为两个状态:IDLE 状态和极性状态(如果他们在寄存器 TK_POLCTL 激活极性控制) 。他们的输出电平是在寄存器
TK_POLSEL 中预设。
六、感应时间
感应时间是指每次键盘感应所需的时间,它由SENPTCTL (TK_REFCTL[29:28]) 和 SENTCTL (TK_REFCTL[25:24])组成。
感应时间短则灵敏度低和电源消耗低,反之亦然。
感应时间 = SENTCTL × SENPTCTL
七、灵敏度配置
灵敏度可以通过设置适当的感应时间来调整。另外通过预设 CBPOLSEL (TK_POLCTL[5:4])来适当选择电容器组极性源也会影
响灵敏度。 用户可以选择 AVCCH 作为电容器组极性源, 为得到多种灵敏度选择还可调整 AVCCH到适当电平。 AVCCH电平由 AVCCHSEL
(TK_CTL[22:20])预设。

楼主:
八、扫描中断类型
A. 无阀值控制扫描完成中断
当按键扫描完成,SCIF (TK_STATUS[1])就会被置位,如果 SCINTEN (TK_INTEN[1])被置1,一个中断产生。
B. 带阀值控制扫描完成中断
与 SCIF (TK_STATUS[1])不同,当且仅当相应的扫描结果达到它控制要求的阀值时 TKIFx (TK_STATUS[24:8])才会被置
位。另外,当按键 触摸/释放电势被检测到时,设置 SCTHIEN (TK_INTEN[0])而不是 SCINTEN (TK_INTEN[1])来产生中断。
边缘触发模式或电平触发模式都可以通过 THIMOD (TK_INTEN[31])选择。每个通道的高/低阀值控制可以通过寄存器 TK_THm_n
预设,m,n 表示两个相邻通道号,如TK_TH0_1。
C. 边沿触发模式
这个模式中,当且仅当任何一个相应的 TKDATx自从大于 LTHx 后第一次大于 HTHx,或者自从小于 HTHx 后第一次小于LTHx,
TKIFx 被置1。HTHx表示按键触摸产生电势,LTHx表示按键电势发生释放。如图 22.2.2所示,这个模式仅当按键触摸/释放电势时非常利于产生中断,并且减少系统电源消耗。

楼主:
D. 电平触发模式
在这替换模式中,如果 TKDATx大于 HTHx 时 TKIFx被置 1。TKDATx 大于 HTHx表示按键触摸产生电势。如图 21.2.3 所示。
触摸按键可以很容易实现在低功耗系统中不停的扫描。用户可以用 Timer0 唤醒触摸按键控制器来做周期扫描。触摸按键控制器
只在唤醒时需要 HIRC 用于按键扫描,然后保持系统在掉电状态。当扫描到按键触摸事件发生,则产生中断,否则触摸按键控制器将
结束按键扫描不产生中断并且让自己进入掉电模式。
A. 通过按键触摸/释放唤醒
使能阀值控制器来产生中断,系统保持掉电状态直到任意按键触摸/释放电势被检测到。
B. 通过任意按键触摸唤醒
为了节省系统电源消耗,用户可以通过设置 SCANALL (TK_REFCTL[23])来设置任意键唤醒功能。所有通道被使能并扫描(但
不指定为参考通道) ,并且扫描数据在 TKDAT0 (TK_DAT0[7:0])中有效。CCBDAT0 (TK_CCBDAT0[7:0]) 可能与正常值不同,
需要单独校准。通过这个模式,相邻检测也可以实现。

楼主:
在 PCB 上构建的电容器, 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实际上只是 PCB 上的一小块“覆铜焊盘”, 触摸按键与周围的“地
信号”构成一个感应电容,当手指靠近电容上方区域时,它会干扰电场,从而引起电容相应变化。根据这个电容量的变化,可以检测是
否有人体接近或接触该触摸按键。接地板通常放置在按键板的下方,用于屏蔽其它电子产品产生的干扰。此类设计受PCB 上的寄生电
容和温度以及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检测系统需持续监控和跟踪此变化并作出基准值调整。基准电容值由特定结构的 PCB产生,介
质变化时,电容大小亦发生变化。

楼主:
焊盘面积不能过大,过大的焊盘会增加噪声,建议焊盘面积为 10mm x 10mm 以上。
走线长度不能大于 30cm,宽度不小于0.15mm(6mil)
选择参考触摸按键时推荐以通道 7、通道 8 或通道 16 达到更高的灵敏度,如果选择其他通道作为参考,也不影响实际效果。焊盘面积默认 2mm x 2mm 就可以了,太大的焊盘会增加噪声,降低灵敏度
触摸按键的焊盘若有过孔,那么该过孔必须贴近焊盘边沿或在焊盘的中心位置如下图 22.3.4。同时过孔不能太多,太多的过孔会增加分布电容,影响触摸按键的灵敏度。

网友A:
设计人员不仅争相利用触摸传感技术来为手机、平板电脑乃至笔记本电脑用户提供更加先进、智能的用户接口,现在越来越多的触摸传感技术用于数码相框、数码相机、游戏机、安防、汽车仪表盘及白家电等众多应用。

网友B:
学会了触摸按键的原理,真心的有用。

网友C:
无需增加专用触摸芯片,仅用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电容式触摸感应功能

网友D(2016-11-22):
赛元触摸MCU,触摸库提供,无需自己二次开发,稳定量产3年,可过CS动态10V,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

网友E:
触摸按键得时刻检测电容的大小吧

网友F:
老式的按键基本没有用武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按键得时刻检测电容的大小吧

触摸按键得时刻检测电容的大小

楼主:
触摸按键可以很容易实现在低功耗系统中不停的扫描。用户可以用 Timer0 唤醒触摸按键控制器来做周期扫描。触摸按键控制器
只在唤醒时需要 HIRC 用于按键扫描,然后保持系统在掉电状态。

网友B:
触摸屏的原理跟这样一样吗,那么是怎么定位的。

网友G:
电阻的触摸需要按压,电容不需要,因此电容更灵敏。寿命更长。

网友H(2018-04-17):
楼上的高人们,小弟正在使用。有一个功能看似简单,但我做了5天了,还没实现,能否指教下?触开,松停。这就是功能,“手指一接触按键,就输出高电平;松开就停止。”怎么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