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网口接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25):
我用的STM32F107+DP83838组成一个TCP服务测试,在电脑与板子以及交换机与板子测试没问题,但是只要接到路由器上,一直ping不通,而且黄灯很久才闪一下,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自动获取IP地址

楼主:
不行的,一样的情况,自动获取失败

网友B:
修改MAC地址??我也不懂,试试看

网友C:
ETH_IRQHandler设个中断,看网口有没收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H_IRQHandler设个中断,看网口有没收到数据

没有进去中断,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连交换机或者电脑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进去中断,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连交换机或者电脑都没问题

意思是,没进入过以太网中断?

这个是配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没进入过以太网中断?

这个是配置问题了

这个怎么配置呢,我用的官网代码,但是连接交换机就是好的啊,一直没搞明白,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是不是自协商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自协商有问题呢

感觉像,单片机发送了ARP包出去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E:
lz最好能贴个连路由器时的网络配置图。比如你的路由器是“真正的”路由器(router)还是家庭网关(gateway);路由器的路由表是什么样的,动态还是静态;STM32侧的IP/Mask/Gateway配置;计算机侧的IP/Mask/Gateway配置。从现象来看比较像是路由问题而不是物理层协商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哪儿没有配置正确。网上的例程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G:
一般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最好能贴个连路由器时的网络配置图。比如你的路由器是“真正的”路由器(router)还是家庭网关(gateway ...

问题解决了一点,家里用的是360 P2路由器,路由器的路由表是动态的,STM32 IP 192.168.0.30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0.1  计算机 IP 192.168.0.11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0.1。
现在是笔记本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还是ping不通,但通过网线就可以。我感觉关键在于我的路由器没有识别板子,里面看不到开发板的MAC和IP。

网友E:
如果lz有两台计算机的话,可以先试试用一台计算机替代开发板的角色,看两台计算机能不能互相ping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lz有两台计算机的话,可以先试试用一台计算机替代开发板的角色,看两台计算机能不能互相ping通。 ...

这个可以的,现在是路由器不识别板子,里面看不到板子的MAC和IP

楼主:
已解决了,原来是MAC的问题,MAC不能乱设,

网友H:
路由器的路由表是什么样的,动态还是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