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能否导通

楼主(2016-09-25):
模电基础太烂,都不好意思问了,Nmos管的Vgs加上电压,满足开启电压,漏极悬空,那么ds能导通吗?

楼主:
三极管是否也一样,ib有足够的电流,集电极悬空,ce能导通?

网友A:
可以看看OC和OD门的原理

网友B:
与一根导线的通还是两码事。

网友C:
只要满足Ugd>Ugs(th)就导通

网友D:
这问题问的好,没去验证应该可以导通的

网友E:
不是基础太烂,是不能这么学模电的。
“能”导通吗?能,是指对满足条件的肯定。导通,是指一种存在状态,与截止相对。
合理揣测,你是问:管子控制端正偏,而输出端开路,此时管子是导通状态吗?
若如此,沙发等已有明确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问的好,没去验证应该可以导通的

这个问题很傻。就如你家电源线断了(开路),并不改变你客厅灯开关的状态。

网友F:
我模电基础更烂,问个更傻的问题,怎么做到漏极悬空,Vgs又有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模电基础更烂,问个更傻的问题,怎么做到漏极悬空,Vgs又有电压

因为Vgs中没有d,于漏无关。就好比墙壁开关状态取决于你的手指头,与电箱空开合上与否无关。

网友G:
满足条件,导通。

网友H:
导通,导通电阻很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是基础太烂,是不能这么学模电的。
“能”导通吗?能,是指对满足条件的肯定。导通,是指一种存在状态, ...

牛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