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网上的的例程,操作过程中居然有申请内存的代码

楼主(2016-09-25):
看网上的的例程,操作过程中居然有申请内存的代码,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一般的时候,单片机的内存够用,就用不着内存管理了。

网友B:
先说说怎样的内存申请,C库带的还是第三方的

网友C:
内存管理啊

网友D:
堆栈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进行内存的管理。

网友E:
真正的高手,肯定是要做内存规划和管理的。不过我从来没做过。

网友F:
高手才会玩内存的申请和分配的,这样可以节约内存空间,从而降低芯片的成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堆栈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进行内存的管理。

一般普通的应用,内置的空间足够了,不需要进行深入的内存管理。

网友H:
首先单片机的内存可以大小分为ram和rom,这里就不再解释ram和rom的区别了,我们可以将其等效为flash和sram,其中根据flash和sram的定义可得,flash里面的数据掉电可保存,sram中的并不可以,但是sram的执行速度要快于flash,可以将单片机的程序分为code(代码存储区)、RO-data(只读数据存储区)、RW-data(读写数据存储区)和ZI-data(零初始化数据区)。有些空间是固定的,有些空间是可以合理利用的。

网友I:
内存管理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时候,单片机的内存够用,就用不着内存管理了。

是了,我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些东西。不过最近才发现,内存管理确实非常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怎样的内存申请,C库带的还是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这种库有点少吧,基本都是标准c库的函数就够了。

楼主:
对,就是要进行内存的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堆栈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进行内存的管理。

是呀,稍微复杂点的程序,多定义点变量,就提示内存超过了,比较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