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6-09-25):
请问这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BC818W? 好像不是这个封装,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A:
是不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B:
看它的走线宽度应该是电源bus,所以应该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C:
整流二极管

网友D:
tvs或稳压管情况居多。

网友E:
TVS吧,SMBJ43A,MT

网友F:
您好!
   这个最可能是TVS管

网友G:
把板子放出来,量量那边是地那边是电源,电源的走向

网友H:
这个没有是ST的吗?

网友H:
可以放一个全面的电路图看看是什么

网友I:
看着像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J:
楼主这是要用在哪里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这个是不是TVS?

网友K:
很不好看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