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后烧写eeporm上电后68013不识别设备。

楼主(2016-09-25):
在68013工程里写了几个函数,定义了些全局变量,放在了XDATA区。编译后烧写eeporm上电后68013不识别设备。

网友A:
去掉那几个函数呢

楼主:
把那几个函数去掉好又好了。

网友B:
内存不够吗?

网友A:
68013内存只有8K,换成68013A试试。

网友B:
即便是换成68013A,RAM还是太小太小了。

楼主:
哦,我换个吧

网友C:
从EEPROM 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