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开发中指针引用的初步讨论

楼主(2016-09-25):
该问题的很重要的,在做程序开发中经常用到的。。
多话不多说的,直接分享讨论的。
指针变量同普通变量一样,使用之前不仅要定义说明,而且必须赋予具体的值。未经赋值的指针变量不能使用,否则将造成系统混乱,甚至死机。指针变量的赋值只能赋予地址,决不能赋予任何其它数据,否则将引起错误。在C语言中,变量的地址是由编译系统分配的,对用户完全透明,用户不知道变量的具体地址。

两个有关的运算符:
  • &:取地址运算符。
  • *:指针运算符(或称“间接访问” 运算符)。
C语言中提供了地址运算符&来表示变量的地址。其一般形式为:&变量名;
如&a表示变量a的地址,&b表示变量b的地址。变量本身必须预先说明。

楼主:
设有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变量p,如要把整型变量a 的地址赋予p可以有以下两种方式:

1、指针变量初始化的方法
      int a;
      int *p=&a;

2、赋值语句的方法
      int a;
      int *p;
      p=&a;

楼主:
上边两种指针的用法与赋值的需要注意的,理解了指针的概念的就好理解为什么这样赋值的了

楼主:
不允许把一个数赋予指针变量,故下面的赋值是错误的:
     int *p;
     p=1000;
被赋值的指针变量前不能再加“*”说明符,如写为*p=&a 也是错误的。假设:
     int i=200, x;
     int *ip;
我们定义了两个整型变量i,x,还定义了一个指向整型数的指针变量ip。i,x中可存放整数,而ip中只能存放整型变量的地址。我们可以把i的地址赋给ip:ip=&i;
这样的赋值是绝对不允许的。。。

楼主:
此时指针变量ip指向整型变量i,假设变量i的地址为1800,这个赋值可形象理解为下图所示的联系。以后我们便可以通过指针变量ip间接访问变量i,例如:
     x=*ip;
运算符*访问以ip为地址的存贮区域,而ip中存放的是变量i的地址,因此,*ip访问的是地址为1800的存贮区域(因为是整数,实际上是从1800开始的两个字节),它就是i所占用的存贮区域, 所以上面的赋值表达式等价于
     x=i;
另外,指针变量和一般变量一样,存放在它们之中的值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可以改变它们的指向,假设
     int i,j,*p1,*p2;
     i='a';
     j='b';
     p1=&i;
     p2=&j;
则建立如下图所示的联系。这时赋值表达式:
      p2=p1
就使p2与p1指向同一对象i,此时*p2就等价于i,而不是j,图所示。

如果执行如下表达式:
      *p2=*p1;
则表示把p1指向的内容赋给p2所指的区域, 此时就变成图所示

通过指针访问它所指向的一个变量是以间接访问的形式进行的,所以比直接访问一个变量要费时间,而且不直观,因为通过指针要访问哪一个变量,取决于指针的值(即指向),例如"*p2=*p1;"实际上就是"j=i;",前者不仅速度慢而且目的不明。但由于指针是变量,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它们的指向,以间接访问不同的变量,这给程序员带来灵活性,也使程序代码编写得更为简洁和有效。

网友A:
指针运算符与取地址符的应用的需要注意的,特别是在涉及到有指针传递的函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