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中值传递与指针传递的详解

楼主(2016-09-25):
基本定义的——

值传递:

形参是实参的拷贝,改变形参的值并不会影响外部实参的值。从被调用函数的角度来说,值传递是单向的(实参->形参),参数的值只能传入,不能传出。当函数内部需要修改参数,并且不希望这个改变影响调用者时,采用值传递。

指针传递:

形参为指向实参地址的指针,当对形参的指向操作时,就相当于对实参本身进行的操作。

楼主:
c语言中没有引用传递的,这个是跟c++不同的地方的。

楼主:
采用实例的来说明的
#include<stdio.h>

void change1(int);
void change2(int *);

int main()
{
    int n = 8;
    printf("实参地址 %d\n",&n);
    change1(n);
    printf("*****执行change1,结果:n = %d",n);
    change2(&n);
    printf("*****执行change2,结果:n = %d",n);

    return 0;
}

void change1(int n)
{
    printf("值传递 函数操作地址%d\n", &n);
    n++;
}

void change2(int * n)
{
    printf("指针传递 函数操作地址%p\n", n);
    int temp;
    /* 此处不可写为 *n = *n + 1;编译器会报错:错误: 双目运算符 * 操作数(‘int’和‘int *’)无效*/
    temp = *n;
    *n = temp + 1;
}

楼主:
运行结果如下

点击(此处)折叠或打开
实参地址 -1080956420
值传递 函数操作地址-1080956448
*****执行change1,结果:n = 8
指针传递 函数操作地址0xbf91e9fc
*****执行change2,结果:n = 9

楼主:
可以看出,实参的地址为1080956420
采用值传递的时候,函数操作的地址是1080956448并不是实参本身,所以对它进行操作并不能改变实参的值
接下来是指针传递,也可发现操作地址是实参地址。。

楼主:
指针传递的实质:
指针传递参数本质上是值传递的方式,它所传递的是一个地址值。值传递过程中,被调函数的形式参数作为被调函数的局部变量处理,
即在栈中开辟了内存空间以存放由主调函数放进来的实参的值,从而成为了实参的一个副本。值传递的特点是被调函数对形式参数的
任何操作都是作为局部变量进行,不会影响主调函数的实参变量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实例的来说明的
#include

这个实例比较形象的,容易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针传递的实质:
指针传递参数本质上是值传递的方式,它所传递的是一个地址值。值传递过程中,被调函数的 ...

指针传递参数的本质就是传递一个地址值的,通过指向的地址来访问里面的数据的。

网友:
指针作为参数传递的仅仅只是指针的值,而不是指针的地址,或者说只是指针的一份拷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用实例的来说明的
#include

例程中取值符的应用要注意的

网友D:
引用传递的C语言开发中没有的?

网友E:
c语言的指针确实用的不是很好。

网友E:
平时不怎么使用指针,怕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