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接收异常

楼主(2016-09-25):
我自己做得隔离485通信模块焊好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字的话就是一直显示00,发送字母比如aa,开始不受控制接收显示乱码,一直在接收,u是stm32,本人实在能力有限,希望有经验的能给我指点迷津,附上我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A:
请问楼主,6N137的3脚电平和6脚电平一样吗?是指高电平和低电平,当然,其各有各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6N137的3脚电平和6脚电平一样吗?是指高电平和低电平,当然,其各有各的地。
...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都是高电平

网友B:
第一步,可以看看PC机里面的串口设置,如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位,是否和控制器里面的一致;第二步,可以排查一下硬件电路,通过读或写一个数据,看看接收数据寄存器或发送数据寄存器里面是否得到了期望的值。

网友C:
R25、R14 太大,换成0欧姆,或者100欧姆以下。

网友A:
有示波器么?

让Uart串口不停地发数据,观察看U8的3脚,U8的6脚(各不同的地),U6的4脚,U6的6,7脚等的信号变化。

再让串口切换为接收状态,在485端不停发出数据,依次观察各环节点的情况,

这按信号流经各个环节,一步一步查,完了你把上面操作及结果写清楚点。

你说那句“发送数字的话就是一直显示00”,我都不明白你说什么,谁发送,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么?

让Uart串口不停地发数据,观察看U8的3脚,U8的6脚(各不同的地),U6的4脚,U6的6,7脚等的 ...

不好意思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收到数据再把数据发送给pc,pc端显示00

网友C:
应该就是R25、R14 太大,根据6N137的说明,这个VE脚上需要0.6mA到1mA的灌电流,所以10K太大了。而且众多的实际电路中,这VE脚都是直接接到5V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R25、R14 太大,根据6N137的说明,这个VE脚上需要0.6mA到1mA的灌电流,所以10K太大了。而且众多的 ...

好的,我去做一下调整试试看

网友D:
我用485就没好过,485千万不要成批应用,或者工业应用,会害死人的。不知道高手有没有运行稳定的。

网友E:
请楼主注意,485用电脑观测时,观测的485转usb模块必须是隔离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读出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注意,485用电脑观测时,观测的485转usb模块必须是隔离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读出0x00 ...

是吗,还有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485就没好过,485千万不要成批应用,或者工业应用,会害死人的。不知道高手有没有运行稳定的。 ...

可是以我的水平实际只能想到用485啊,一主多从,60路继电器,12分成一个板块,5个从机,一个stm32的主机,有其他的好的方案吗

网友D:
我能想到的方案就是CAN,可能会好些;成本稍高些。但是不用担心信号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F:
直接拉线接过去不行吗?不就一个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拉线接过去不行吗?不就一个信号吗?

你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能想到的方案就是CAN,可能会好些;成本稍高些。但是不用担心信号这样那样的问题。 ...

你觉得一般的485应用需要隔离光耦吗,

网友C: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G:
u是stm32
哪里有U了??????从你的硬件上来看应是硬件有毛病,电平不对似的

网友A:
这485是半双工的,那U7输出的延时有没有计较?没有给充足时间留给U7输出,会乱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弄好了吗?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你,没有,按照你的方案还是pc端还是显示00,就是发送aa的时候不会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u是stm32
哪里有U了??????从你的硬件上来看应是硬件有毛病,电平不对似的 ...

我这只是截的485的图,stm32用的是串口3,至于硬件方面的你是指6n137的电平不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觉得一般的485应用需要隔离光耦吗,

需要,不光要光耦隔离,还要电源隔离,使用屏蔽线,接线方式也要研究。要不不是这里不稳定,就是那里不可靠。

网友H:
显示乱码一般两个原因,电平不匹配和波特率不对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总结出来可能会存在一下几种问题:
1.串口的具体设置问题(这个基本可以排除)
2.6N137的VE引脚的电阻过大,导致电流过小,选择成0欧姆(这个我已经换过,但是没有显著的成效,我准备再试试这个方案)
3.usb转485模块也需要有光耦隔离(这个暂时没有试过,因为手头没有带光耦隔离的usb转485模块,淘宝上也有点贵)
4.硬件方面有问题,电平不对(这个问题确实可能存在,因为6n137是5v驱动芯片,而stm32是3.3v可能在芯片电平部分没有处理好)
5.没有给普通光耦的留够一定的响应时间(这个在软件里加了有一两毫秒的延时,我再增大看看)
6.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检测引脚的波形,这个暂时手头没有示波器,正在想办法搞一台示波器,等到了然后检测一下,话说示波器还没怎么用过,不知道具体怎么用呢,等我得到波形之后会贴上来。目前还是没有什么头绪,按照大家给我的建议我会一一测试,还希望有经验的大神给我指点。(这两天回家所以没有及时测试)

网友I:
自学吗?连示波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学吗?连示波器都没有

是啊,

网友I:
这是最  基本的工具,485本身倒不难,就是线上  挂的   多了做稳定稍微有点难度。自学这个做什么用

网友I:
这是最 基本的工具,485本身倒不难,就是线上挂多了做稳定稍微有点难度。自学这个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最 基本的工具,485本身倒不难,就是线上挂多了做稳定稍微有点难度。自学这个做什么用。 ...

通信啊,和另外一个板子进行通信,继电器板

网友:
找个示波器,用示波器直接接到各个阶段Rx,看看接到的数据对不对,应该就能知道是哪部份有问题了,,

网友J(2016-10-26):
330电阻太小了,另外没有示波器就花几百元买个示波表吧,凑合着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