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丝烧断了?

楼主(2016-09-25):
最近使用MSP430F1232,用USB FEP下载器下载程序,第一次下载的时候就出现了“Fuse has blown"貌似意思是说熔丝烧断了的意思。

楼主:
以前这个仿真器在F149上使用的时候,一直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为什么这个F1232一上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熔丝烧断了就没有办法写程序了吗?

网友B:
这块片子是新的么,熔丝烧断就无法通过JTAG再进行烧写了。

网友C:
用的是非TI官方的下载器吧

网友D:
用BSL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
对于MSP430 系列单片机,禁止J TAG功能的途径是将单片机内部的加密保险丝熔断,熔断后的单片机就无法再使用JTA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