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6-09-25):
晶振不起振,用万能表侧得,晶振两端电压均为0,不知道是晶振问题,还是板子问题。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其中17,32/33,39,52,62,72,84,95,108,121,131,144测得电压均为3.3V;16,30/31,38,53,61,71,83,94,107,120,130,143测得电压均为0V,应该供电无误。但是23,24两端,以及晶振两端电压均为0V

网友A:
振荡电路自激不起来,用万用表触碰的干扰信号可以触发起振,如果振荡能够维持,说明晶体正反馈通道正常,只是上电时自激的能量不够

网友B:
注意电容还有电路,一定要近呀,电容32pf,22pf,16pf都是可以的,参考手册

网友C:
用示波器看波形,万用表看不出的

网友D:
你换个晶振试试看,也有晶振坏掉的可能,遇到过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