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个小气泵,但缺一个器件,求解答

楼主(2016-09-25):
我想做一个小气泵,用了航模的电机,出风口4cm*4cm的口径,求问用什么东西能把电机出风口密封住,然后通过一个东西从一个小口出风?
甩某宝链接最好。。。

网友A:
你去淘宝搜索不就好了,还来这发什么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淘宝搜索不就好了,还来这发什么贴

人家因为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所来才来求教的,哈哈

网友C:
风道的设计其实很难,有现成的就别自己做。用电机 加 叶片的结构,风压不容易做大。

网友D:
我连题目都没读懂

网友E:
得用皮管,直接封电机感觉不太好,一般是细口的尖嘴,有两层卡皮管的,很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