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按touch健2秒要关掉所有的灯,求思路

楼主(2016-09-25):
想要一个按touch健2秒要关掉所有的灯,求思路

网友A:
什么片子?

楼主:
我用的是Psoc cy8c20424

网友B:
这个要求描述有点泛泛,按住一个touch botton 2秒后, 手指一直放在botton 上么?

网友C:
对啊, 还是按一下就抬起手来,然后关掉灯?

网友D:
灯由gpio脚控制?

楼主:
比较复杂,我再看看

网友E:
用定时器呀

网友F:
用FW逻辑控制? 按键触发->开启定时器->定时器2s中断->控制关灯。
个人新创建一个PSoC交流群: 497718076   欢迎加**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