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SP TMS320C6474(六核)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6-09-25):
1. main函数中一般不能等待信号量,可能会被无视  ;

      2.使用SRIO在2CPU之间相互交换数据时,数据如果在L2(2级内存,6474为1M)内,则两CPU的L2地址都应设为global地址。即不能为0x08XXXXXX。

      3.6474 EVM开发板,用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中的SRIO示例程序在2个CPU间传递数据时,最多一次传4K,最少目前设为16个,4个不稳定,建议设为256个。原因应该是每次传输一个双字,寄存器可设。4K时为512个双字。

      4.1个CPU的core0运行程序中如有printf语句,自己运行速度无影响,但如果此时core1或core2空转,core0速度会变慢为大约1/4。如无printf语句,则各核速度暂无影响。

      5.一些数据初始化的步骤避免放在main中,可以创建一个最高优先级的初始化任务。否则程序 运行一次后,再次运行时可能崩溃。(崩溃应该发生在main运行完转到其他任务时,如在main中加一中断则不会崩溃,原因不明,应该是BIOS操作系统 的BUG,貌似可以配置一选项解决(绕过)此问题。)

      6.volatile只能保证读取数据时不读取cache直接读取内存。如果写入后立刻通过SRIO或DMA传输,应用BCACHE_wb立刻把cache中的数据写回内存。BCACHE_inv可使cache无效,可用于读取非volatile数据。

      7.在simulater模式下,同一个CPU的core之间是不能访问对方的L2的。比如core0的L2是0x10800000起始,core1的L2是0x11800000起始,core0不能访问0x11800000起始的长度为0x100000的空间。

网友A:
The TMS320C64x+ DSPs (including the TMS320C6474 device) are the highest-performance multicore DSP generation in the TMS320C6000™ DSP platform.
The C6474 device is based on the third-generation high-performance, advanced VelociTI™ very-long-instruction-word (VLIW) architecture developed by Texas Instruments (TI).
The C64x+™ devices are upward code-compatible from previous devices that are part of the C6000™ DSP plat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