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改哪些地方?

楼主(2016-09-25):
目前LCD模块是支持1602的,就是2行,如果是4行,应该改哪些地方?

楼主:
如果是PSOC3上用,有没有大侠做好了模块,可以直接加进去用的?

网友A:
如果4行,应该需要刷屏,例如:
LCD_Position(0,0);//1 行
LCD_Print();
LCD_Position(1,0);// 2行
LCD_Print();
...
LCD_Position(0,0);//3行
LCD_Print();
LCD_Position(1,0);//4行
LCD_Print();

楼主:
我是说LCD本身就是4行的,1604
如:LCD_Position(3,0);//第4行

网友B:
LCD_Position(3,0);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哦,我试试

网友C:
好像支持4行的,但是没有现成的示例代码。

网友D:
12864就可以用啊!

网友E:
lz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5226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