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来个PK,chipon和那瓦特,GD比起来,性能如何

楼主(2016-09-25):
来个PK,chipon和那瓦特,GD比起来,性能如何

网友A:
chipon , 纳瓦特,GD , 全部都是那么差。

我现在做JPG转bmp的程序,需要申请1M 的内存。

上面没有一个芯片符合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ipon , 纳瓦特,GD , 全部都是那么差。

我现在做JPG转bmp的程序,需要申请1M 的内存。

我们ChipON目前只上市8bit MCU。所以这样的对比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1M SRAM确实不太经济,要么用外部RAM,还有sharc那种,不过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D:
8位机,m0+,m3,怎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