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初始化都不成功,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6-09-25):
卖家走的时候说是测试过的,可是我这里都不能初始化,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你是如何测试的呢?单片机发送的数据,还是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测试的呢。

网友B:
我一般是这么测试的,TXD和RXD直连,用串口助手测试是否可以相互收发。

网友C:
连接不上,一般是波特率的问题,有时候默认的波特率会变,最好所有的波特率都测试过去。

网友D:
这个模块用过,新模块发送AT指令就可以返回数据的,很简单的。

网友E:
被AT指令坑过一次,手册一定要看好,回车换行的的换行符一定要加上。

网友F:
指令间的延时一定要加上,初始化有点慢,等通讯上就OK了。

网友G:
一般hc05模块的at模式默认波特率:38400
通信时默认波特率:9600

网友H:
就是串口助手发送\r\n时可不是按照ascii表中\r\n对应的数值将他们发出去,而是将他们作为'\'、'r'、'\'、'n'发送,所以hc05模块必然没有反应。

网友I:
字符串后面直接按下回车键,点击发送就好了。

网友J:
把pc和hc05连接后,通过pc发送命令,总是回复乱码,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K:
波特率不对,换波特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