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关于自定义HID收发数据时的USB口识别问题

楼主(2016-09-26):
HID, USB, pid, vi, pi

各位大侠:
     我自定义的HID设备,现在单独的一个USB设备插上计算机可以识别,但是,我2个及以上同样的USB插上之后,就失效了。比如,我单片机自定义HID,因为单片机程序是一样的,我插上2个及以上USB设备上去,我无法识别USB,这样我就没有办法通过上位机给具体哪个单片机发送数据,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分开识别,像串口那样,出现COM0,COM1,COM2口之类的选择端口项,谢谢。
     再编辑:现在我的:MyVid = 35000, MyPid = 4000, MyPvn = 8000;为固定值,所以两个以上时会冲突,怎么让它跟下位机联动识别不同器件,不同的VID PID PVN号?必须每个单片机在写入程序时手动修改还是?

网友A:
您好:
     假設您的USB設備兩個以上插上計算機都可以正常列舉,
     您是要讓上位機軟件進行裝置識別分別發送數據,請參考DDK的HClient程序,
     或搜尋SetupAPI的SetupDiGetClassDevs
     若要更進一步鎖定某個USB Port,則請參考DDK的 Usb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假設您的USB設備兩個以上插上計算機都可以正常列舉,
     您是要讓上位機軟件進行裝置識別分別 ...

谢谢您的回复,十一期间回去了。不好意思:
我的HID现在枚举及通信与控制都OK正常,但当2个设备插入计算机获取到的VID=0X8802,PID=0X1202,REV=0X2000;都是一样的。这是计算机读取后识别的2个一样的USB设备的对应值。如果都一样(也就是单片机端一样),那VS(或者VC++)上位机端还能区分出来?还是必须每个USB设备的REV/PID号不同才能识别出来,谢谢。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一个序列号来区别。

网友A:
不需要不同的序列號,
可參考USB View這個程式,它是對USB Port下IO_Control命令,來分辨
不然就用下面的方法.
以Windows7系統為例子,使用Regedt32來檢視註冊機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HI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
如果您的裝置是USB,HID類別應該都會出現在這兩個地方,請您依照VID,PID來找尋
裡面的資訊是您曾使用該USB裝置插入的所有USB Port的資訊

使用SetupAPI的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會得到DevicePath類似"\\?\hid#vid_045e&pid_071d#6&2b57069a&1&0000"
參考Enum\HID\,找尋該VID_045E&PID_071D的裝置,應該會找到"6&2b57069a&1&0000"
搜尋Enum\USB\,找尋該VID_045E&PID_071D的裝置,搜尋有子項目的ParentIdPrefix = 6&2b57069a&1

VID_045E&PID_071D
->5&3b0d2cff&0&2  右側的視窗內,會有ParentIdPrefix = 6&2b57069a&1
  ..Control
  ..Device Parameter
  ..LogConf
  ..Properties

此"5&3b0d2cff&0&2"就是您要記住的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不同的序列號,
可參考USB View這個程式,它是對USB Port下IO_Control命令,來分辨
不然就用下面的方法. ...

兄弟,现在我插入电脑,连电脑都无法识别第二个插入的USB设备,至少要让电脑可以识**,才能由上位机操作。

网友A:
很抱歉,關於固件方面,我就不行了.
您可以參考大廠的範例,應該與描述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