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玻璃管封装的4148和sot23封装的 有区别吗

楼主(2016-09-26):
具体参数是电流会大一点吗?

网友A:
电流基本都一样,4148都是成熟多年的产品了,但是推荐不要用玻璃封装,加热过程容易拉裂,我们吃过亏,全部换塑封了。

网友B:
以前我们也有反对玻璃器件, 是因为贴片机抛料率明显高于塑封器件

网友C:
塑封的确实要好点,不容易爆炸,玻封的尽量少用

网友D:
额,我刚刚用了玻璃的

网友E:
个人建议玻璃封装和塑封少用,平时做个样品可以随便用用,但要是做产品批量的时候最好是用STO-23封装的BAS16,如果真的用两脚封装的产品出来就会发现坏掉的很多,包括塑封的也是一样。所以用STO-23是最好的选择,很多国外的产品也都是用STO-23的封装。

网友:
我们在电路板应用的时候,也发现玻璃管容易碎,漏电的情况,塑封的要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玻璃封装和塑封少用,平时做个样品可以随便用用,但要是做产品批量的时候最好是用STO-23封装的BAS1 ...

你所说的塑封是什么样的封装, SOT23 应该算塑封吧

网友G:
确实玻璃封装对器件对器件工艺和生产工艺要求较高,非高密封性场合,建议改成塑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确实玻璃封装对器件对器件工艺和生产工艺要求较高,非高密封性场合,建议改成塑封 ...

什么原因? 一直以为玻璃的绝缘电阻更高,表面漏电流更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什么原因? 一直以为玻璃的绝缘电阻更高,表面漏电流更小

具体哪个步骤也搞不清楚,玻璃封装碰到哪个环节出问题,出问题时最致命的是裂缝会导致慢慢失效,而不是立刻失效。
部分电源场合对密封性要求高还是需要使用玻璃封装。
华为之前是禁用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我们公司确实也出过一次大事情玻璃封装的4148,代价太惨痛了。产品后面都只有召回,后面强制禁用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改成塑封。当然和厂家以及加工时的温度等曲线有一定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具体哪个步骤也搞不清楚,玻璃封装碰到哪个环节出问题,出问题时最致命的是裂缝会导致慢慢失效,而不是立 ...

你说的密封性要求高的场合是指什么地方的密封性?

如此,类似的玻封稳压管也不敢再用了?

网友H:
好多小型稳压管都是玻封的,如何解决

网友E(2017-05-23):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塑封是什么样的封装, SOT23 应该算塑封吧

是塑封的,就和三极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