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R8T6掉电DATA EEPROM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6-09-26):
最近在做stm8l152r8t5的data eeprom的参数存储,把代码写完后用STVP下载到芯片上,经过单步调试,数据写到EEPROM里了,读出来也是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芯片掉电后,再上电的话,数据会丢失。请教一下,有谁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每次都这样,还是偶然的?
另外你数据什么时候写入的?
是不是重新烧入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这样,还是偶然的?
另外你数据什么时候写入的?
是不是重新烧入程序了? ...

每次都是这样,数据是在检测到指定的eeprom的地址里没有数据的时候开始写入,也没有重新烧写程序。

网友B:
数据丢失一般就是上电瞬间造成的,在电压还没有稳定下来时对EEPROM进行写操作,就容易产生错误数据
如果需要重写的,软件里做检测的话,一定要等电压稳定了再做写操作
可以尝试软件延时启动,上电时先加一个长延时,再做主程序的运行判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