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400v升压电路芯片的pwm占空比一直不变

楼主(2016-09-26):
400v升压电路芯片的pwm占空比一直不变,当输入是90ac时,输出是390v。但是ac如果增加的话,输出也会大幅度增加,发现电压甚至达到500v,开关mosfet也烧掉了,现在锁定问题就在于pwm输出占空比不变,这个芯片是FA5502

网友A:
难道是反馈回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反馈回来有问题.

我用示波器看了引脚电压,各路反馈都有,就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占空比就是不变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占空比可能已经到最大值了。

可能

网友C:
把原理图发出来,我从来不吝惜图纸,别跟我说公司机密,现在哪个公司还有机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原理图发出来,我从来不吝惜图纸,别跟我说公司机密,现在哪个公司还有机密 ...

说的太好了

网友A:
嗯, 确实有可能 PWM 已经达到最大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理图发出来,我从来不吝惜图纸,别跟我说公司机密,现在哪个公司还有机密 ...

图纸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也不稀罕。像这种电路网上一大堆,查那个芯片的datasheet就把外围电路全部搜出来了,我现在就放上来,你要是方便的话请帮帮我

楼主:
芯片及外围电路

楼主:
示波器显示,5脚的反馈电压已经切割VCT,但是波形未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