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用100uA左右的电池长时间持续给3.7V锂离子电池充电靠谱吗

楼主(2016-09-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小,不一定充的进去

网友B:
锂电池和镍氢电池不一样,不能在充饱后继续充电。 100uA充电电流没问题。

网友C:
小电流原则上是可以充电的,但这要看你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原则上充电截止电流不能小于0.01C,否则恒压阶段持续充电而不做截止,会损害锂离子电池,即过充电,存在安全风险。而且锂离子电池也存在自放电的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D:
不建议,会不停地鼓泡滴

网友E:
可以的!需要专门的太阳能充电芯片。
比如TI 的BQ25505,貌似最低输入功率能做到0.005mW,最高520mW。

网友F:
怎么保证100uA电流的稳定呢?
如果需要稳流电路,还不如用个充电芯片

网友G:
加个比较器,可以让它充满之后就停止充电,然后等电池放电到一定程度再继续充,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