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利用Lattice的CPLD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2016-09-26):
我这边利用lattice 的CPLD进行电平转换,实现MDIO通信在主要器件(3.3V供电)与从器件(2.5V供电)之间通信。但是目前遇到的情况是,通信时,现象正常;通信空闲时,MDIO信号应该为高电平,但是实际却是出现周期性的锯齿波i。将主器件与CPLD之间的匹配电阻去掉,测量主器件端MDIO口的信号,恢复正常;连接上匹配电阻,则空闲时,异常又出现。
看看论坛里对CPLD实现电平转换比较了解的高手,希望指点下啊...
在论坛回复,或者可以将相关资料发给我个人邮箱哈,谢谢了 。475551890(企鹅邮箱)

网友A:
双向电平转换,用MOS管就行了
用CPLD很复杂的,要写很多逻辑
还不如直接用cpld直接控制

网友B:
actel的成组端口可使用不同的电源,不知道lattice的成组端口行不行,请教lattice芯片的大致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tel的成组端口可使用不同的电源,不知道lattice的成组端口行不行,请教lattice芯片的大致价格? ...

CPLD_Lattice_ispMACH 4000V
型号:LC4128V 3.3V
封装:100 TQFP/64TQFP
M  C: 128

我们有做这款CPLD,价格在1块美金以内。

网友D:
不是有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么?为啥上CPLD?顺路借用还行,专门上一个,好像不划算啊。

网友D:
另外你示波器正确接地了没?

网友E:
用CPLD做过IIC的双向电平转换,MDC/MDIO的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F:
我是LATTICE,小白一只,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