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倍数!

楼主(2016-09-26):
搭了一个两级运放放大电路,在仿真软件上仿真是395倍,但是实际电路只有几倍,甚至更好,我用过BISS0001和lm324都一样的问题,仿真电路如下,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注意运放GBP,基本上按照如下余量来选择:
待处理信号频率*放大倍数*N<=GBP, N取5以上吧

网友B:
完全不知道说的是啥,关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运放GBP,基本上按照如下余量来选择:
待处理信号频率*放大倍数*N

我这是低频的,一般只有几个Hz,应该没影响吧?

为何R8经C5接地?

网友C:
把电阻都换成比现在小两个数量级的试试。

网友D:
仔细看了下, 你这就是个带通滤波器,且通带窄到选频滤波的级别了, 只有1.3Hz才有最大增益, 1kHz增益应该是负值。

网友E:
1和5节点有电阻接地作为电容的放电通路,才不会造成阻塞。

网友F:
你确定你的实际电路供电电源是5V和-5V吗? 该不会是5V和0V供电吧?

网友B:
虽然没看懂,还是从头到尾把每个人的都看了下,谁可以给我讲讲每个电阻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