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连接最好

楼主(2016-09-26):
要做EMC这块,不知电路中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连接最好

网友A:
单点连接,模拟-电源-数字,在大电容处连接,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网友B:
楼上的可否再详细点呢?比如呢

网友C:
一般电路中,数字地采用地平面,然后模拟通过一磁珠或者电阻链接到地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点连接,模拟-电源-数字,在大电容处连接,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您意思是我图中DGND和AGND单点连接,供电是12v电源经L7805变成VCC+5V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D:
没有统一的做法,只有基本的原则就是避免数字回流影响模拟测量。然后再有了单点接地等等说法,单点接地只是最简单粗暴的理解了。

good!

网友E:
如果能做到数字地和模拟地不连接,隔离效果最好。另外如果担心EMC过不了的话 可以通过1nF/2KV的电容把两个的地连起来

网友F:
6楼说得好,单点接地只是最简单粗暴的理解了。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接地方式。例如:如果PCB面积足够大,模拟、数字相对集中,而且这两部分可以距离较远。用一个地平面最好(比分开两个地,再单点接地好很多!)

点赞,说白了如果数字部分地平面高频阻抗足够低,一个地平面最好
good!

网友G:
明显楼主,是用隔离芯片B0505了。你不能将AGND与DGND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要隔离芯片有什么用?

用隔离芯片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显楼主,是用隔离芯片B0505了。你不能将AGND与DGND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要隔离芯片有什么用? ...

你说的对,两个地分开不连接就是了?

网友H:
模拟GND和数字GND的划分,本身就是单点接地的概念了。

过去的ADC和DAC等作为DIP封装比较大,所以分布电感业大,而如今IC都非常小,GND的问题不明显了,至少不像过去那么引人注目了。

然而2个GND分开并单点接地,依然是概念正确的做法。

原则上是2个地平面,一个数字的,一个模拟的,2个在一点连接。

即使不进行划分,而只有一个GND平面,也基本不是问题。

网友H:
模拟电路,过去都认为不应该大面积铺地,但是铺地是正确的做法。

减小回路电感,也是必须的,否则手机一响,模拟电路干扰也就存在了。

但模拟量,存在不同的GND,信号GND,功率GND等要单点接地,但依然要各自大面积铺地,这才是正确做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模拟电路,过去都认为不应该大面积铺地,但是铺地是正确的做法。

减小回路电感,也是必须的,否则手机一响 ...

不同的地,例如AGND、DGND、PE要各自大面积铺地,更重要的是:系统电路设计尽可能保证,各个地未连接前,相互之间的压差尽可能为0,或者说地之间的连接电流尽可能为0!因此,9楼的说法不妥。即使各个地之间单点连接(不是一个地平面),仍然采用电源、IO口隔离(才能保证地与地之间的连接电流为0). 这才是正确做法之一。但往往被忽略。
推荐另一种做法:只接一个低阻抗地平面。大多数情况下简单而有效。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明显楼主,是用隔离芯片B0505了。你不能将AGND与DGND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要隔离芯片有什么用? ...

我的意思是,隔离芯片的前后两个地不能连接,否则就失去了隔离芯片的意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隔离芯片的前后两个地不能连接,否则就失去了隔离芯片的意义了。 ...

如果系统存在低阻抗(如大面积金属)的地平面,而且把系统各个地连接到这个地平面也符合安规标准,隔离前后地相连,不失隔离的意义。与系统存在多个完全隔离地比较,这种地相连,同时也用隔离芯片的系统EMC性能有可能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地,例如AGND、DGND、PE要各自大面积铺地,更重要的是:系统电路设计尽可能保证,各个地未连接前, ...

模拟地与数字地的概念,与信号地和功率地是一样的。

所以需要单点接地。

数字或功率的信号,不要走信号或模拟线路。

大面积的接地平面,看似很好,但其实正是信号GND和功率GND的概念,才导致要分开接地的。

如果只有数字电路而没有模拟,那么大面积地平面就是合理的。

如果只有模拟,大面积铺地也是合理的。

而一旦都有,那么就要单点接地了。

网友H:
并不存真正意义上的隔离。

正如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需要使用Y电容连接输入和输出一样。

所有的隔离器件,例如光藕以及所谓的数字隔离器件,都需要使用Y电容连接隔离的2端。

这是本大师的教导,需要人们的认真学习和领会。

楼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仪器要拿去测EMC,不过就麻烦大了

网友A:
有一种设计公司是专门帮别人过EMC的。

楼主:
数字地和模拟地处理不当会引起干扰不

楼主:
设备比较简单,12v电源供电经7805变成5v给单片机和电路供电,12v开关电源用的是明纬的,控制板输出pwn信号控制灯的亮度,都属于低频信号,电磁兼容好过吗?

网友I:
EMC好不好过,主要是还是电源前端加EMC器件处理,
如果电源前端处理,过大的干扰信号进入了数字地或者模拟地,大罗神仙都没办法。

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的问题,主要还是防止数字信号对模拟电路的干扰,从而影响测量精度。
一般一个地平面也可以,注意数字信号电流回流到电源入口路径不要经过模拟部分。
或者数字地,模拟地,单独覆地,单片连接到电源入口处的地线上,这样的话,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电流回流路径都是单独的,不会相互影响(主要是数字不会影响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I:
EMC好不好过,主要是还是电源前端加EMC器件处理,
如果电源前端处理,过大的干扰信号进入了数字地或者模拟 ...

你好,您的回答很满意,办我看下这个R20和R22接的io口,输出pwm通过mos管来调节灯的亮度,P5  和 P6接的led灯,电流达到3A了,而mos管的地和敷铜都连在一起了,这种大电流会不会干扰?

网友J:
不管哪种接地方式,你首先要考虑回路上的电流引起的压降·····交流信号、直流信号都要分别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管哪种接地方式,你首先要考虑回路上的电流引起的压降·····交流信号、直流信号都要分别考虑··· ...

我怕流过mos管的3A电流到地对单片机产生干扰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您的回答很满意,办我看下这个R20和R22接的io口,输出pwm通过mos管来调节灯的亮度,P5  和 P6接的l ...

你这个12V同时也给单片机供电吗?
我觉得不会对单片机造成多大影响,3A的电流基本都限制在你的截图的范围内了。
如果12V再向右边移动一些,靠近输出端子,更好。

楼主:
你看看这个我敷铜接地了一部分,12v通过7805给单片机供电了

网友K: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K:
你在一楼给出的原理图。
原理图上有个隔离的5V和GND,分别都是给谁供电?
如果你单片机的GND与12V的GND是分开,通过其它方式例如0欧姆电阻连接在一起。
从你现在的PCB上来看,这不是一种好的好的设计。

楼主:
pcb图你也看了,12v的地和和单片机的地连在一起了,隔离出来的单独给可控硅电路了

好

楼主:
您的意思是12v的地和单片机的地用0欧电阻连接,但是图中隔离出的AGND和其他地都没连接

12V与MCU共用一个GND,很好。不用分开。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12v的地和单片机的地用0欧电阻连接,但是图中隔离出的AGND和其他地都没连接 ...

你的调光电路或者调速电路,挺奇怪的。请检查确认。

楼主:
那是原来的,现在的是这个,感觉还是不太好

网友K:
我是这样做的,不需要5V。仅供参考!

楼主:
这是以前那个工程师做的,按我上面那个图。这种接法咋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I:
EMC好不好过,主要是还是电源前端加EMC器件处理,
如果电源前端处理,过大的干扰信号进入了数字地或者模拟 ...

同意 地线的窜扰都是由于铜箔上面过电流产生压降造成的

网友K(2016-10-26):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那个工程师做的,按我上面那个图。这种接法咋样

我的电路是针对阻性负载的。已生产几百个,没有发现问题。
电路原理请查资料。

网友M(2017-09-09):
楼主的“之前接法“算是是负电源接法在控制端的COM端形成回路。If=5V/R6;方向是G端流出,在1/4象限。

楼主:
您感觉那种接法比骄好

网友N:
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通过磁珠连接

网友O(2021-10-29):
楼主使用B0505S对电源进行隔离。现在你的两个地已经是独立的了。但是一般这样隔离之后,通讯也是需要隔离的。要用到光耦、隔离通讯芯片等。如果只是单纯的把模拟低和数字地进行单点接地,是不需要用到隔离电源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路中,数字地采用地平面,然后模拟通过一磁珠或者电阻链接到地平面上 ...

不推荐用磁珠连接地,单点直连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模拟电路,过去都认为不应该大面积铺地,但是铺地是正确的做法。

减小回路电感,也是必须的,否则手机一响 ...

这是最靠谱的回答了,点赞